基于单片机+mfrc522 RFID+LCD12864射频门禁系统程序

楼主(2020-05-04):
射频识别门禁系统

#include "reg52.h"
#include "mfrc522.h"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i2c.h>
#include <waishe.h>
#include <key.h>

unsigned char aaddrr,addr;
unsigned char eepromreadnum[4];
char returnkey=1;

void Timer0Init()                //定时器0初始化
{
        EA=0;//打开总中断
        ET0=1;//打开定时器0中断允许
        TR0=1;//打开定时器
        TMOD|=0X01;//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仅用TR0打开启动。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

  void main( )
{
   int failflag,y,successflag;
         int KeyValue=12;
   beep=0;
   RFID_Init();
   LCDInit();
   Timer0Init();
         if(At24c02Read(255)!=0x65)                //eeprom初次上电初始化
         {
                  delay(1000);
                  ShowQQChar(0x82,"初次上电",4);
                  ShowQQChar(0x91,"初始化中...",6);
                  ShowQQChar(0x8a,"请稍等",3);
                  for(y=0;y<255;y++)
                  {
                                 At24c02Write(y,0xff);                //eeprom区全部清零
                                 delay(1000);
                        }
                  At24c02Write(255,0x65);
                  delay(1000);
                        At24c02Write(248,0x25);
                  delay(1000);
                        At24c02Write(249,0x28);
                  delay(1000);
                        At24c02Write(250,0xa5);
                  delay(1000);
                        At24c02Write(251,0x51);
                  delay(1000);
         }
while(1)
{

         unsigned char status,i,k;
         k=0;
         LCD_show();
         status = PcdRequest(PICC_REQIDL, g_ucTempbuf);//寻天线区内未进入休眠状态的卡
         if (status != MI_OK)
   {
                        PcdReset();
                  PcdAntennaOff();
                        PcdAntennaOn();
            continue;
   }
         status = PcdAnticoll(g_ucTempbuf);      //防冲撞,此时g_ucTempbuf的值为卡号
   if(status != MI_OK)
         continue;
          ////////卡号打印////////////////////////
         led1=0;
         WRCommand(0x01); //清除显示 DDRAM
         ShowQQChar(0x90,"卡号:",3);

  while(aaddrr<252)                         //卡号比对程序段
  {
          k=0;
                for(i=0;i<4;i++)                       //卡号占用四个地址,比对四次
                {
                eepromreadnum[i]=At24c02Read(aaddrr);                     //读取EEPROM地址1内的数据保存在        g_ucTempbuf[]中
                aaddrr++;
                ShowNUMChar(0x93+i,g_ucTempbuf[i]);    //显示卡号
                if(eepromreadnum[i]==g_ucTempbuf[i])               //卡号开始进行比对
                {
                        k=k+i;                               //四次比对成功0+1+2+3
                  delay(1000);
                }
                else k=0;                        //比对失败
                if(k==6)
                  {
                         failflag=0;
                     aaddrr=252;
              }
                }
  }
aaddrr=0;                    //地址回到首位,以便下次比较

  if(k==6)                    //卡号对比成功
        {
                relay=0;
                ShowQQChar(0x8a,"请通过\xfd",3);
                beep_Init(1);
        }
        if(k!=6)                    //卡号对比失败
        {
                 beep_Init(0);
                 delay(50000);
                 WRCommand(0x01);
                 failflag=1;                  //卡号对比失败标志位
        }
  if(failflag==1)
  {
                ShowQQChar(0x91,"是否输入密码",6);
                ShowQQChar(0x8a,"添加卡号",4);
                delay(500);
   while(returnkey)
         {
            EA=0;
                KeyValue=KeyDown();
                if(KeyValue==11)
                {
                 WRCommand(0x01);
                 delay(10000);
                 successflag=inputmima();                 //密码输入函数
                 delay(10000);
                 WRCommand(0x01);
                 delay(1000);
                 if(successflag==1)
                 {
                  for(i=0;i<4;i++)             //显示卡号   g_ucTempbuf[]  所刷卡的卡号
            {
                                ShowNUMChar(0x92+i,g_ucTempbuf[i]);
                                At24c02Write(addr,g_ucTempbuf[i]);         //将卡号存入eeprom中,addr为存入地址
                                addr++;
                                delay(1000);
            }
                 delay(10000);
                 WRCommand(0x01);
                 ShowQQChar(0x92,"存储成功",4);
                 delay(10000);
                 }
                 returnkey=0;
                }
     else if(KeyValue==10)
                 returnkey=0;
         else
         EA=1;
         }

  }
returnkey=1;

delay(70000);    //延时等待
WRCommand(0x01); //清除显示 DDRAM
led1=1;
relay=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16 i;
        TH0=0XFC;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1ms
        TL0=0X18;
        i++;
        if(i==5000)
        {
                i=0;
        returnkey=0;
        }
}

以上程序51hei提供下载  (无仿真工程):

网友A:
楼主有没有具体的原理图和仿真图啊

网友B(2020-06-13):
正在做433MHZ射频相关的,论坛上逛逛学习

网友C:
没得原理图啊

网友D(2021-04-13):
老哥你的定时器EA=0咋工作的啊,是不是不用定时器啊

网友E(2021-11-29):
楼主,怎么编写管理员密码还有增加删减普通密码

网友F:
51黑,有你更精彩

网友E:
有没有器件清单

网友G(2023-06-06):
谢谢 大佬,正在做433MHZ射频相关的,论坛上逛逛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