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单片机程序 为什么倒计时的时候无法抢答?

楼主:
按下开始开关后开始倒计时,但是在倒计时的过程中无法进行抢答,单独把抢答程序运行是可以进行抢答的,希望大佬帮忙看看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dula=P2^0;
sbit wela=P2^1;
uchar code table[]={
0xc0,0xf9,0xa4,0xb0,
0x99,0x92,0x82,0xf8};//共阳极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sbit key3=P1^2;
sbit key4=P1^3;
sbit key5=P1^4;
sbit key6=P1^5;
sbit start=P1^6;
sbit beep=P1^7;
int num=0;
uchar count=0;
uchar second=5;
uchar t;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timer()
{
second=5;
count=0;
wela=1;
P0=0x01;
wela=0;

TMOD=0x01;//选定工作方式
  TH0=(65536-45872)/256;//装初值11.0592M晶振定时50ms数为45872
    TL0=(65536-45872)%256;
      EA=1;//开总中断
        ET0=1;//开定时器0中断
                TR0=1;
          while(1)
   {
         if(start==0)
{
       while(start==0);
      second=5;
}
     P0=table[second];

   }

}
//定时中断函数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45872)/256;//装初值11.0592M晶振定时50ms数为45872
     TL0=(65536-45872)%256;
        count++;//计数一次50ms,20次为1秒
         if (count==20)
{
     count=0;
      if (second>=0)
    {
       second--;//秒减1
        if(second==0)
      {
          TR0=0;
         delayms(5);
      }
    }
  }
}

//主函数
main()
{
if (start==0)
timer();
if (start==0)
{
bit flag;//定义flag,方便跳出
    while(!flag)
{
if(key1==0)//如果一号选手按下抢答器
          {
     TR0=0;
          wela=1;//打开锁存端(开头记得声明锁存端)
           P0=0x01;//送入位选信息,选择第一位
            wela=0;//关闭锁存端

          dula=1;//打开锁存端
           P0=table[1];//数码管显示一号选手
            dula=0;//关闭锁存端

              flag=1;//使flag等于一,跳出程序
               delayms(5);

}
else if(key2==0)
{

  TR0=0;
        wela=1;//打开锁存端(开头记得声明u1,u2锁存端)
         P0=0x02;//送入位选信息
          wela=0;//关闭锁存端

                  dula=1;
     P0=table[2];
      dula=0;

           flag=1;
            delayms(5);

  }
else if(key3==0)
{
  TR0=0;
        wela=1;//打开锁存端(开头记得声明u1,u2锁存端)
        P0=0x04;//送入位选信息
         wela=0;//关闭锁存端

   dula=1;
    P0=table[3];
     dula=0;

          flag=1;
           delayms(5);
}
else if(key4==0)
{
  TR0=0;
       wela=1;//打开锁存端(开头记得声明u1,u2锁存端)
        P0=0x08;//送入位选信息
         wela=0;//关闭u2锁存端
   dula=1;
    P0=table[4];
     dula=0;

          flag=1;
           delayms(5);
}
else if(key5==0)
{
  TR0=0;
       wela=1;//打开锁存端(开头记得声明u1,u2锁存端)
        P0=0x10;//送入位选信息
         wela=0;//关闭u2锁存端
   dula=1;
     P0=table[5];
     dula=0;

          flag=1;
            delayms(5);
}
else if(key6==0)
{

  TR0=0;
       wela=1;//打开锁存端(开头记得声明u1,u2锁存端)
        P0=0x20;//送入位选信息
         wela=0;//关闭u2锁存端
   dula=1;
    P0=table[6];
     dula=0;

          flag=1;
           delayms(5);
}
}
}
}

网友A(2020-05-04):
引用 网友B:
大佬,我按照你说的改了一下,加了break后就不显示倒计时了,有没有具体的修改方法啊,谢谢大佬

我是想告诉你在你的倒计时函数里面卡死了,你要出来就要加break,当你按下抢答建就出来,而且仅有在倒计时能抢答,那你就得将抢答按钮放到倒计时函数里面,并且抢答成功或者倒计时结束时break

网友A:
你代码写的不好,while函数不要放到放if里面如果strart =1,不满足if条件,那么单片机上电直接运行会在几毫秒内运行完main函数所有函数,之后呢?
if (start==0)
{
bit flag;//定义flag,方便跳出
    while(!flag)

另外就是你的void timer()函数,while(1)出不来,没有break,或者start=1;让代码从函数里面出来,卡死了
          while(1)
   {
         if(start==0)
{
       while(start==0);
      second=5;
}
     P0=table[second];

   }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代码写的不好,while函数不要放到放if里面如果strart =1,不满足if条件,那么单片机上电直接运行会在几毫 ...

大佬,我按照你说的改了一下,加了break后就不显示倒计时了,有没有具体的修改方法啊,谢谢大佬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是想告诉你在你的倒计时函数里面卡死了,你要出来就要加break,当你按下抢答建就出来,而且仅有在倒计 ...

感谢大佬,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