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字库12864单片机驱动程序 UC1701X或兼容的IC,比如ST7565R

楼主(2020-05-04):
51单片机驱动lcd12864,无字库串口屏

/*  液晶演示程序
        液晶模块型号:JLX12864G-086-PN(或12864G-0088),串行接口!
           驱动IC是:UC1701X或兼容的IC,比如ST7565R
           编写:叶先生,11月5日,13年
           版权所有:晶联讯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string.h>

//======================================================
sbit sclk=P2^3;  //接口定义:lcd_sclk就是LCD的sclk
sbit sid=P2^4;   //接口定义:lcd_sid就是LCD的sid
sbit rs=P2^5;    //接口定义:lcd_rs就是LCD的rs
sbit reset=P2^6; //接口定义:lcd_reset就是LCD的reset
sbit cs1=P2^7;   //接口定义:lcd_cs1就是LCD的cs1

sbit key=P2^0;                //定义一个按键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long unsigned long

char code huang[]={
/*--  文字:  黄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0,0x12,0xD2,0x52,0x5F,0x52,0xF2,0x52,0x5F,0x52,0xD2,0x12,0x10,0x10,0x00,
0x00,0x00,0x00,0x9F,0x52,0x32,0x12,0x1F,0x12,0x32,0x52,0x9F,0x00,0x00,0x00,0x00};

char code he[]={
/*--  文字:  河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60,0x02,0x8C,0x00,0x04,0xE4,0x24,0x24,0xE4,0x04,0x04,0xFC,0x04,0x04,0x00,
0x04,0x04,0x7E,0x01,0x00,0x00,0x0F,0x04,0x04,0x0F,0x40,0x80,0x7F,0x00,0x00,0x00};

char code yuan[]={
/*--  文字:  远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0,0x42,0xCC,0x00,0x20,0x22,0xE2,0x22,0x22,0xE2,0x22,0x22,0x20,0x00,0x00,
0x00,0x80,0x40,0x3F,0x40,0xA0,0x98,0x87,0x80,0x80,0x9F,0xA0,0xA0,0xBC,0x80,0x00};

char code shang[]={
/*--  文字:  上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F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00};

char code bai[]={
/*--  文字:  白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8,0x08,0x08,0x0C,0x0A,0x09,0x08,0x08,0x08,0x08,0xF8,0x00,0x00,0x00,
0x00,0x00,0xFF,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41,0xFF,0x00,0x00,0x00};

char code yun[]={
/*--  文字:  云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0,0x42,0x42,0x42,0x42,0xC2,0x42,0x42,0x42,0x42,0x42,0x42,0x40,0x40,0x00,
0x00,0x20,0x70,0x28,0x24,0x23,0x20,0x20,0x20,0x24,0x28,0x30,0xE0,0x00,0x00,0x00};

char code jian[]={
/*--  文字:  间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8,0x01,0x06,0x00,0xF0,0x12,0x12,0x12,0xF2,0x0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1F,0x11,0x11,0x11,0x1F,0x00,0x40,0x80,0x7F,0x00,0x00};

char code dou[]={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58,0x3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char code yi[]={
/*--  文字:  一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80,0x00,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char code pian[]={
/*--  文字:  片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FE,0x20,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00,0x00,
0x00,0x80,0x60,0x1F,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0,0x00,0x00,0x00,0x00};

char code gu[]={
/*--  文字:  孤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2,0x02,0xF2,0x8A,0x46,0x00,0xFC,0x04,0xFC,0x04,0x02,0xFE,0x03,0x02,0x00,0x00,
0x42,0x82,0x7F,0x00,0x80,0x60,0x1F,0x00,0x7F,0x28,0x10,0x61,0x0E,0x30,0x40,0x00};

char code cheng[]={
/*--  文字:  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20,0xFF,0x20,0x20,0xF8,0x88,0x88,0x88,0x08,0xFF,0x08,0x09,0xCA,0x08,0x00,
0x10,0x30,0x1F,0x88,0x68,0x1F,0x10,0x20,0x9F,0x40,0x27,0x18,0x26,0x41,0xF0,0x00};

char code wan[]={
/*--  文字:  万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4,0x04,0x04,0x04,0x04,0xFC,0x44,0x44,0x44,0x44,0x44,0xC4,0x04,0x04,0x04,0x00,
0x80,0x40,0x20,0x18,0x06,0x01,0x00,0x00,0x40,0x80,0x40,0x3F,0x00,0x00,0x00,0x00};

char code ren[]={
/*--  文字:  仞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60,0xF8,0x07,0x00,0xE4,0x04,0x04,0xFC,0x04,0x04,0x04,0xFC,0x00,0x00,
0x01,0x00,0x00,0xFF,0x80,0x41,0x20,0x18,0x07,0x00,0x40,0x80,0x40,0x3F,0x00,0x00};

char code shan[]={
/*--  文字:  山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0,0x00,0x00,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F0,0x00,0x00,0x00,
0x00,0x00,0x3F,0x20,0x20,0x20,0x20,0x3F,0x20,0x20,0x20,0x20,0x7F,0x00,0x00,0x00};

char code qiang[]={
/*--  文字:  羌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8,0x48,0x48,0x49,0x4E,0xC8,0x78,0x48,0x4C,0x4B,0x48,0x48,0x08,0x00,0x00,
0x82,0x82,0x42,0x22,0x12,0x0E,0x03,0x02,0x7E,0x82,0x82,0x82,0x82,0x82,0xE2,0x00};

char code di[]={
/*--  文字:  笛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10,0xCC,0x47,0x4C,0x54,0x44,0xF4,0x48,0x47,0x44,0x4C,0xD4,0x04,0x04,0x00,
0x00,0x00,0xFF,0x44,0x44,0x44,0x44,0x7F,0x44,0x44,0x44,0x44,0xFF,0x00,0x00,0x00};

char code he1[]={
/*--  文字:  何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80,0x60,0xF8,0x07,0x04,0xE4,0x24,0x24,0xE4,0x04,0x04,0xFC,0x04,0x04,0x00,
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F,0x04,0x04,0x0F,0x40,0x80,0x7F,0x00,0x00,0x00};

char code xu[]={
/*--  文字:  须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20,0x10,0x08,0x84,0x63,0x00,0x00,0xF2,0x12,0x1A,0xD6,0x12,0x12,0xF2,0x02,0x00,
0x84,0x42,0x21,0x10,0x08,0x06,0x80,0x4F,0x20,0x18,0x07,0x10,0x20,0x4F,0x80,0x00};

char code yuan1[]={
/*--  文字:  怨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08,0x14,0xA7,0x44,0x24,0x1C,0x00,0xFE,0x02,0x12,0x22,0x1E,0xC0,0x00,0x00,
0x42,0x32,0x01,0x00,0x38,0x40,0x40,0x44,0x58,0x41,0x41,0x71,0x01,0x09,0x30,0x00};

char code yang[]={
/*--  文字:  杨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00,0x42,0xE2,0x52,0x4A,0xC6,0x42,0x40,0xC0,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23,0x10,0x8C,0x43,0x20,0x18,0x47,0x80,0x40,0x3F,0x00};

char code liu[]={
/*--  文字:  柳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10,0x10,0xD0,0xFF,0x90,0x10,0xFC,0x04,0x02,0xF8,0x00,0xFC,0x04,0x04,0xFC,0x00,
0x04,0x03,0x00,0xFF,0x00,0x01,0x8F,0x44,0x32,0x0F,0x00,0xFF,0x04,0x08,0x07,0x00};

char code chun[]={
/*--  文字:  春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40,0x44,0x54,0x54,0xD4,0x54,0x74,0x5F,0x54,0x54,0xD4,0x54,0x54,0x44,0x40,0x00,
0x04,0x04,0x02,0x01,0xFE,0x92,0x92,0x92,0x92,0x92,0xFE,0x01,0x02,0x04,0x04,0x00};

char code feng[]={
/*--  文字:  风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E,0x02,0x12,0x22,0xC2,0x02,0xC2,0x32,0x02,0xFE,0x00,0x00,0x00,0x00,
0x80,0x60,0x1F,0x00,0x20,0x10,0x0C,0x03,0x0C,0x30,0x00,0x0F,0x30,0x40,0xF8,0x00};

char code bu[]={
/*--  文字:  不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02,0x02,0x02,0x82,0x42,0xF2,0x0E,0x42,0x82,0x02,0x02,0x02,0x00,0x00,
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0xFF,0x00,0x00,0x00,0x01,0x02,0x0C,0x00,0x00};

char code du[]={
/*--  文字:  度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FC,0x24,0x24,0x24,0xFC,0x25,0x26,0x24,0xFC,0x24,0x24,0x24,0x04,0x00,
0x40,0x30,0x8F,0x80,0x84,0x4C,0x55,0x25,0x25,0x25,0x55,0x4C,0x80,0x80,0x80,0x00};

char code yu[]={
/*--  文字:  玉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2,0x82,0x82,0x82,0x82,0x82,0xFE,0x82,0x82,0x82,0x82,0x82,0x02,0x00,0x00,
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40,0x7F,0x40,0x40,0x44,0x58,0x40,0x40,0x40,0x00};

char code men[]={
/*--  文字:  门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F8,0x01,0x06,0x00,0x00,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02,0xFE,0x00,0x00,
0x00,0xFF,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40,0x80,0x7F,0x00,0x00};

char code guan[]={
/*--  文字:  关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10,0x11,0x16,0x10,0x10,0xF0,0x10,0x10,0x14,0x13,0x10,0x00,0x00,0x00,
0x81,0x81,0x41,0x41,0x21,0x11,0x0D,0x03,0x0D,0x11,0x21,0x41,0x41,0x81,0x81,0x00};

char code ju[]={
/*--  文字:  。  --*/
/*--  宋体12;  此字体下对应的点阵为:宽x高=16x16   --*/
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18,0x24,0x24,0x18,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0x00};

/*延时*/
void delay(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110;k++);
}

/*
//短延时
void delay_us(int i)
{
        int j,k;
        for(j=0;j<i;j++)
                for(k=0;k<1;k++);
}
*/

void waitkey()
{
        repeat:        if(key==1)        goto repeat;
                        else                delay(200);
}

/*写指令到LCD模块*/
void transfer_command(int data1)
{
        char i;
        cs1=0;
        rs=0;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ata1<<=1;
        }
        cs1=1;
}

/*写数据到LCD模块*/
void transfer_data(int data1)
{
        char i;
        cs1=0;
        rs=1;
        for(i=0;i<8;i++)
        {
                sclk=0;
                if(data1&0x80) sid=1;
                else sid=0;
                sclk=1;
                data1<<=1;
        }
        cs1=1;
}

/*LCD模块初始化*/
void initial_lcd()
{
        cs1=0;
          reset=0;        /*低电平复位*/
          delay(500);
          reset=1;                    /*复位完毕*/
          delay(200);
        transfer_command(0xe2);         /*软复位*/
        delay(50);
        transfer_command(0x2c);  /*升压步聚1*/
        delay(50);
        transfer_command(0x2e);  /*升压步聚2*/
        delay(50);
        transfer_command(0x2f);  /*升压步聚3*/
        delay(50);
        transfer_command(0x23);  /*粗调对比度,可设置范围0x20~0x27*/
        transfer_command(0x81);  /*微调对比度*/
        transfer_command(0x28);  /*0x28,微调对比度的值,可设置范围0x00~0x3f*/
        transfer_command(0xa2);  /*1/9偏压比(bias)*/
        transfer_command(0xc8);  /*行扫描顺序:从上到下*/
        transfer_command(0xa0);  /*列扫描顺序:从左到右*/
        transfer_command(0x40);  /*起始行:第一行开始*/
        transfer_command(0xaf);  /*开显示*/
}

void lcd_address(uchar page,uchar column)
{
        column=column-1;                                                          //我们平常所说的第1列,在LCD驱动IC里是第0列。所以在这里减去1.
        page=page-1;
        transfer_command(0xb0+page);                           //设置页地址。每页是8行。一个画面的64行被分成8个页。我们平常所说的第1页,在LCD驱动IC里是第0页,所以在这里减去1*/
        transfer_command(((column>>4)&0x0f)+0x10);        //设置列地址的高4位
        transfer_command(column&0x0f);                                //设置列地址的低4位
}

/*全屏清屏*/
void clear_screen()
{
        uchar i,j;
         for(i=0;i<9;i++)
        {
                lcd_address(1+i,1);
                for(j=0;j<132;j++)
                {
                        transfer_data(0x00);
                }
        }
}

//显示16x16点阵图像、汉字。
//括号里的参数分别是(页,列,闪烁与否,反显与否,数据指针)
void disp_blink_16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blink,uchar reverse,uchar *dp)
{
        uchar i,j,k,*data_temp;
        if(blink==0)
        {
                data_temp=dp;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if(reverse==1)
                                {
                                        transfer_data(~*data_tem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
                                else
                                {
                                        transfer_data(*data_tem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
                                data_temp++;
                        }
                }
        }
        else
        {
                for(k=0;k<10;k++)
                {
                        data_temp=dp;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data_tem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ata_temp++;
                                }
                        }
                        delay(2000);
                        data_temp=dp;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data_tem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ata_temp++;
                                }
                        }
                        delay(2000);

                   }
        }
}

//显示16x16点阵图像、汉字。
//括号里的参数分别是(页,列,带下划线闪烁与否,反显与否,数据指针)
void disp_underline_16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under,uchar reverse,uchar *dp)
{
        uchar i,j,k,*data_temp,data1;
        if(under==0)
        {
                data_temp=dp;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if(reverse==1)
                                {
                                        transfer_data(~*data_tem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
                                else
                                {
                                        transfer_data(*data_tem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
                                data_temp++;
                        }
                }
        }

        else
        {
                for(k=0;k<10;k++)
                {
                        data_temp=dp;

                        lcd_address(page,column);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data_tem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ata_temp++;
                        }
                        lcd_address(page+1,column);
                        for (i=0;i<16;i++)
                        {
                                data1=*data_temp|0x80;
                                transfer_data(data1);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ata_temp++;
                        }
                        delay(2000);

                        data_temp=dp;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data_tem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ata_temp++;
                                }
                        }
                        delay(2000);

                   }
        }
}
//显示16x16点阵图像、汉字。
//括号里的参数分别是(页,列,带右竖线光标闪烁与否,反显与否,数据指针)
void disp_cursor_16x16(uchar page,uchar column,uchar cursor,uchar reverse,uchar *dp)
{
        uchar i,j,k,*data_temp;
        if(cursor==0)
        {
                data_temp=dp;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if(reverse==1)
                                {
                                        transfer_data(~*data_tem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
                                else
                                {
                                        transfer_data(*data_tem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
                                data_temp++;
                        }
                }
        }

        else
        {
                for(k=0;k<10;k++)
                {
                        data_temp=dp;

                        lcd_address(page,column);
                        for (i=0;i<15;i++)
                        {
                                transfer_data(*data_tem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ata_temp++;
                        }
                        transfer_data(0xff);
                        data_temp++;
                        lcd_address(page+1,column);
                        for (i=0;i<15;i++)
                        {
                                transfer_data(*data_tem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ata_temp++;
                        }
                        transfer_data(0xff);
                        data_temp++;
                        delay(2000);

                        data_temp=dp;
                        for(j=0;j<2;j++)
                        {
                                lcd_address(page+j,column);
                                for (i=0;i<16;i++)
                                {
                                        transfer_data(*data_temp);                /*写数据到LCD,每写完一个8位的数据后列地址自动加1*/
                                        data_temp++;
                                }
                        }
                        delay(2000);

                   }
        }
}

//主函数:
void main(void)
{
        initial_lcd();        //初始化LCD
                clear_screen();                                                    //清屏
        while(1)
        {
                disp_blink_16x16(1, 1,0,0,huang);         //显示单个汉字"状". 括号里的参数分别是(页,列,闪烁与否,反显与否,数据指针)
                disp_blink_16x16(1,17,0,0,he);                //显示单个汉字"态",不闪烁,反显
                disp_blink_16x16(1,33,0,0,yuan);                 //显示单个汉字"使",闪烁,不反显
                disp_blink_16x16(1,49,0,0,shang);                //显示单个汉字"用",闪烁,反显(当有闪烁时,反显不起作用)
                disp_blink_16x16(1,65,0,0,bai);         //显示单个汉字"状". 括号里的参数分别是(页,列,闪烁与否,反显与否,数据指针)
                disp_blink_16x16(1,81,0,0,yun);                //显示单个汉字"态",不闪烁,反显
                disp_blink_16x16(1,97,0,0,jian);                 //显示单个汉字"使",闪烁,不反显
                disp_blink_16x16(1,113,0,0,dou);                //显示单个汉字"用",闪烁,反显(当有闪烁时,反显不起作用)

                disp_blink_16x16(3, 1,0,0,yi);                         //显示单个汉字"状". 括号里的参数分别是(页,列,闪烁与否,反显与否,数据指针)
                disp_blink_16x16(3,17,0,0,pian);                //显示单个汉字"态",不闪烁,反显
                disp_blink_16x16(3,33,0,0,gu);                         //显示单个汉字"使",闪烁,不反显
                disp_blink_16x16(3,49,0,0,cheng);                //显示单个汉字"用",闪烁,反显(当有闪烁时,反显不起作用)
                disp_blink_16x16(3,65,0,0,wan);                 //显示单个汉字"状". 括号里的参数分别是(页,列,闪烁与否,反显与否,数据指针)
                disp_blink_16x16(3,81,0,0,ren);                        //显示单个汉字"态",不闪烁,反显
                disp_blink_16x16(3,97,0,0,shan);                 //显示单个汉字"使",闪烁,不反显
                disp_blink_16x16(3,113,0,0,dou);                //显示单个汉字"用",闪烁,反显(当有闪烁时,反显不起作用)

                disp_blink_16x16(5, 1,0,0,qiang);         //显示单个汉字"状". 括号里的参数分别是(页,列,闪烁与否,反显与否,数据指针)
                disp_blink_16x16(5,17,0,0,di);                //显示单个汉字"态",不闪烁,反显
                disp_blink_16x16(5,33,0,0,he1);                 //显示单个汉字"使",闪烁,不反显
                disp_blink_16x16(5,49,0,0,xu);                //显示单个汉字"用",闪烁,反显(当有闪烁时,反显不起作用)
                disp_blink_16x16(5,65,0,0,yuan1);         //显示单个汉字"状". 括号里的参数分别是(页,列,闪烁与否,反显与否,数据指针)
                disp_blink_16x16(5,81,0,0,yang);                //显示单个汉字"态",不闪烁,反显
                disp_blink_16x16(5,97,0,0,liu);                 //显示单个汉字"使",闪烁,不反显
                disp_blink_16x16(5,113,0,0,dou);                //显示单个汉字"用",闪烁,反显(当有闪烁时,反显不起作用)

                disp_blink_16x16(7, 1,0,0,chun);         //显示单个汉字"状". 括号里的参数分别是(页,列,闪烁与否,反显与否,数据指针)
                disp_blink_16x16(7,17,0,0,feng);                //显示单个汉字"态",不闪烁,反显
                disp_blink_16x16(7,33,0,0,bu);                 //显示单个汉字"使",闪烁,不反显
                disp_blink_16x16(7,49,0,0,du);                //显示单个汉字"用",闪烁,反显(当有闪烁时,反显不起作用)
                disp_blink_16x16(7,65,0,0,yu);         //显示单个汉字"状". 括号里的参数分别是(页,列,闪烁与否,反显与否,数据指针)
                disp_blink_16x16(7,81,0,0,men);                //显示单个汉字"态",不闪烁,反显
                disp_blink_16x16(7,97,0,0,guan);                 //显示单个汉字"使",闪烁,不反显
                disp_blink_16x16(7,113,0,0,ju);                //显示单个汉字"用",闪烁,反显(当有闪烁时,反显不起作用)

        }
}

网友A(2021-01-04):
非常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使我的几乎成为摆设的12864能够正常使用了,当时经过分析找到了5个引脚,并且试出来了,但对比度太淡,几乎看不清楚字,后又分析了楼主给的代码,由楼主代码后面备注找到调整对比度的参数,成功地清晰显示出来了!再次表示感谢楼主,也感谢51黑子论坛这个得力的平台!

网友B(2021-09-16):
感谢楼主无私提供的代码,最近搞到几个便宜的ST7565R驱动的128*64的LCD,就是找不到例程驱动不了,现在可以参考你的代码研究一把了

网友C(2022-03-09):
不错,有注释,方便初学者。

网友D(2023-04-07):
谢谢,学习了,天天向上

网友E(2023-06-06):
感谢楼主无私提供的代码

网友F(2023-08-23):
感谢楼主无私提供的代码学习

网友G(2024-05-11):
感谢。楼主!
我用32,但不知道支持硬件SPI不,如果支持就更好了!

网友G:
感谢楼主!
但不知道支持硬件SPI不?
我用的是32

网友G:
验证了:UC1701X支持STM32硬件SPI,真方便。但是控制线还是有点多,并且需要外部复位初始化。
同时,初始化有事不是很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