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个单片机干手器其他都有用就风扇不转

楼主(2020-05-04):
插上去 开启  调试的都有用 15秒自动关风也有用 就是风扇不转

网友A:
风扇不转有很多原因:
1.控制风扇电机的继电器或开关管;
2.风扇电机有问题。
有问题可以发图片。

网友B:
一般是风扇电源线接触不良

网友C:
你有没有用电机驱动,可能是单片机引脚输出电流不够

网友D:
风扇连接器可能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