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单片机+MQ-4传感器测天然气浓度怎么测啊?

楼主(2020-05-04):
MQ-4传感器的例程里只有当测试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LED灯亮,但我想测得天然气的浓度的具体的值,这个利用51单片机和MQ-4传感器可以实现吗?
例程:
#include <reg52.h>//库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宏定义无符号字符型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宏定义无符号整型
/********************************************************************
I/O定义
*********************************************************************/
sbit LED=P1^0;//定义单片机P1口的第1位 (即P1.0)为指示端
sbit DOUT=P2^0;//定义单片机P2口的第1位 (即P2.0)为传感器的输入端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延时程序
{
uchar m,n,s;
for(m=20;m>0;m--)
for(n=20;n>0;n--)
for(s=248;s>0;s--);
}
/********************************************************************
主函数
*********************************************************************/
void main()
{
while(1) //无限循环
{
LED=1;//熄灭P1.0口灯
if(DOUT==0)//当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执行条件函数
{
delay();//延时抗干扰
if(DOUT==0)//确定 浓度高于设定值时 ,执行条件函数
{
LED=0;//点亮P1.0口灯
}
}
}
}

网友A:
你看他的原理是怎么输出的,是ADC采集么?问商家或者看技术手册

网友B:
论坛中有一些关于MQ2和MQ7的示例,与MQ4相似,可以看一下示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