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排队叫号系统 程序有错误 求分析

楼主:
新人求大佬解答!!
银行叫号系统。八个按键代表八个窗口,窗口号与按键号对应。排队号依次加1,加到99后,重新从1开始,按键每按一下,发三声提示音。
现在不管按哪个键都是这样显示,有没有大佬帮忙分析一下程序啊。

//***********************************************************************************
#include <STC15F2K60S2.H>
//*********************************用户数据类型定义**********************************
typedef unsigned char uchar;
typedef unsigned int uint;
static uint w;
//*************************************用户引脚定义**********************************
sbit beep_dr = P3^7;
sbit key1 = P1^0;
sbit key2 = P1^1;
sbit key3 = P1^2;
sbit key4 = P1^3;
sbit key5 = P1^4;
sbit key6 = P1^5;
sbit key7 = P1^6;
sbit key8 = P1^7;
//*************************************共阳极数码管断码数组**************************
uchar code DigSegBuff[] =         //排队号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
uchar code WindowBuff[] =        //窗口号
{
    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
};

//*************************************函数声明区***********************************
void DelayMs(uint uiXms);    //有阻塞的延时函数声明
void IniSystem();                 //系统初始化函数声明
void IniPeripherals();             //外围器件初始化函数声明
void BeepVoice();                 //蜂鸣器发出“嘀”的声音函数声明
void MatrixKeyScan();             //按键识别函数声明
void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声明
//*************************************主函数区************************************
void main()
{
          IniSystem();
          DelayMs(200);
          IniPeripherals();
          DelayMs(200);
          while(1)
          {
                       DigDisplay();
          }
}
//*************************************函数定义区************************************
void DelayMs(uint uiXms)    //有阻塞的延时函数定义
{
    uint i,j;
        for(i=uiXms;i>0;i--)
        {
            for(j=110;j>0;j--);
        }
}

void IniSystem()           //系统初始化函数定义
{
        P0 = 0xff;
                P1 = 0xff;
                P2 = 0xff;
            beep_dr = 1;
}

void IniPeripherals()       //外围器件初始化函数定义
{

          BeepVoice();                    //系统发出三种提示音
          BeepVoice();
          BeepVoice();
          EA=1;         //总中断允许控制位
          IT0=1;          //中断触发位
          EX0=1;         //外部中断允许位
}

void BeepVoice()            //蜂鸣器发出“嘀”声函数定义
{
    beep_dr = 0;                //蜂鸣器开
        DelayMs(70);
        beep_dr = 1;                // 蜂鸣器关
        DelayMs(70);
}

void MatrixKeyScan()            //按键识别函数定义
interrupt 0                         //中断0   外部中断0
{
    EX0 = 0;
//    uchar ucTemp;
//        uint w;
    while(P1 == 0xff);
        DelayMs(10);
        if(P1 != 0xff)
        {
            BeepVoice();
                BeepVoice();
                BeepVoice();
//            ucTemp = P1;
                while(P1 != 0xff)
                {

                        if(key1==0)
                        {w=1;}
                        if(key2==0)
                        {w=2;}
                        if(key3==0)
                        {w=3;}
                        if(key4==0)
                        {w=4;}
                        if(key5==0)
                        {w=5;}
                        if(key6==0)
                        {w=6;}
                        if(key7==0)
                        {w=7;}
                        if(key8==0)
                        {w=8;}
                }
        }
EX0 = 1;
}

void Dig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定义
{
    static uint h=1;
//        static uint w=0;
        uchar ucBitCode;                //定义位码
    for(P1 != 0xff)
        {
//            uint h,w;
//                MatrixKeyScan();
            ucBitCode = 0x01;  //位码高电平亮
        P2 =0xc0;         //显示0
                P0 =~ucBitCode;
                DelayMs(3);
            P0 = 0xff;                    //关闭所有数码管
                DelayMs(1);
                ucBitCode = ucBitCode<<1;

                P2 = WindowBuff[w];   //显示窗口号
                P0 =~ucBitCode;
                DelayMs(3);
            P0 = 0xff;
                DelayMs(1);
                ucBitCode = ucBitCode<<1;

                P2 = 0xbf;                                 //不显示
                P0 = ~ucBitCode;
                DelayMs(3);
                P0 = 0xff;
                DelayMs(1);
            ucBitCode = ucBitCode<<1;

                P2 = 0xbf;                          //显示“-”
                P0 = ~ucBitCode;
                DelayMs(3);
                P0 = 0xff;
                DelayMs(1);
                ucBitCode = ucBitCode<<1;

                P2 = 0xbf;                          //显示“-”
                P0 = ~ucBitCode;
                DelayMs(3);
                P0 = 0xff;
                DelayMs(1);
                ucBitCode = ucBitCode<<1;

                P2 = 0xbf;                                 //不显示
                P0 = ~ucBitCode;
                DelayMs(3);
                P0 = 0xff;
                DelayMs(1);
            ucBitCode = ucBitCode<<1;

                P2 =DigSegBuff[h/10];   //显示排队号十位
                P0 =~ucBitCode;
                DelayMs(3);
            P0 = 0xff;
                DelayMs(1);
                ucBitCode = ucBitCode<<1;

                P2 =DigSegBuff[h%10];   //显示排队号的个位
                P0 =~ucBitCode;
                DelayMs(3);
            P0 = 0xff;
                DelayMs(1);
                ucBitCode = ucBitCode<<1;
                h++;
            if(h>99)
                {
                    h = 1;
                }
        }
}

现在不管按哪个键都是这样显示

现在不管按哪个键都是这样显示

正常要显示这个

正常要显示这个

网友A(2020-05-04):
我的解决思路:一个个问题差过去,先选一个按键按下一直不变的话,不用按键,直接改代码,让数码管全部显示1,如果还是没效果,连接看一看,程序显示函数查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