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单片机+bh1750FVI光强传感控制灯的开关程序

楼主:
给GY-30数字光强测量传感器写了一个驱动,根据IIC通信协议和GY-30的数据手册编写,期间一个问题缠绕我许久:每次接收完数据时,主机向从机发送一个ACK,很必要,要不然测出的数据不准确。我把测出的数据显示在了LCD1602上,并且可以根据光强值来控制灯的开关。后续我会推出控制灯的亮度的设计。数据手册和代码献上。

#include "lcd.h"
#include "BH1750FVI.h"

uchar brach[] = {"Lighty Intensity"};
uchar str[] = {"Lx"};
uint dat;
float Light_intensity = 0.0f;
uchar Wr, Qr, Br, Sr, Gr;       //光强值的万位,千位,百位,十位,个位
//uchar respond =0;                                //IIC调试用

sbit Light = P2^2;

void delay_ms(unsigned int k)
{
        unsigned int i, j;
        for(i = 0; i < k; i++)
        {
                 for(j = 0; j < 121; j++);
        }
}

void Sys_Init(void)
{
        Light = 1;
        LcdInit();
        BH1750_Init();
}

void Set_BH1750(void)
{
        WriteData_to_BH1750(0x01);
//        respond = c;
        WriteData_to_BH1750(0x10);  //设置为高分辨率模式
//        respond        += 0x30;
        delay_ms(180);
}
void datapros(uint Light_intensity)
{
        Wr = Light_intensity / 10000;
        Wr = Wr + 0x30;
        Qr = Light_intensity % 10000 / 1000;
        Qr = Qr + 0x30;
        Br = Light_intensity % 1000 / 100;
        Br = Br + 0x30;
        Sr = Light_intensity % 100 / 10;
        Sr = Sr + 0x30;
        Gr = Light_intensity % 10;
        Gr = Gr + 0x30;
}
void main(void)
{
        Sys_Init();
        while(1)
        {
                 LcdShowStr(0,0,brach);
                Set_BH1750();
//                DisplayOneChar(12,1,respond);   IIC调试用
                RecvData_f_BH1750();          //连续读数据
                dat = buff[0];
                dat = (dat << 8) | buff[1];

                Light_intensity = (float)dat / 1.2;
                datapros(Light_intensity);    //数据处理
                DisplayOneChar(3,1,Wr);
                DisplayOneChar(4,1,Qr);
                DisplayOneChar(5,1,Br);
                DisplayOneChar(6,1,Sr);
                DisplayOneChar(7,1,Gr);

                LcdShowStr(9,1,str);

                if(Light_intensity <= 20)
                        Light = 0;
                else
                        Light = 1;
        }
}

网友A(2020-05-10):
实际测试中出现了失误,最大值只测到54612lx,究其原因是换算公式中:Lighty_intensity = (float)dat / 1.2;

网友A:
将1.2 改为1.0即可

网友A:
实际测试中出现了错误,最大值为65535,但只能测到54612lx,究其原因是换算公式有问题:Lighty_intensity = (float)dat / 1.2; 将1.2改为1.0或者删除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