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2864不能显示汉字 keil 0xfd 补丁已经打过

楼主(2020-05-04):
初学lcd12864 (带字库)。请教大神为什么液晶屏只有左上角显示4排数字,不能显示汉字。
keil 0xfd 补丁已经打过。是我程序有问题还是别的原因。。提前谢谢大家的帮助

不能正常显示

不能正常显示

下面是我的代码:://///////////
///////////////
// 系统时钟 : 11.0592MHZ
// 含字库
/*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Lcd_data P0 //数据总线

/* ***************************************************** */
// 位定义
/* ***************************************************** */
sbit LCD_RS = P2^4; //存储器选择输入
sbit LCD_RW = P2^5; //液晶读/写控制
sbit LCD_EN = P2^6; //液晶使能控制
sbit LCD_PSB = P2^7;//串/并方式控制
//显示内容数组
uchar code dis1[]={"许多年以后"};
uchar code dis2[]={"你是否还爱我"};
uchar code dis3[]={"依偎在我怀里"};
uchar code dis4[]={"叫我一声老公"};
#define delaynop();{_nop_();_nop_();_nop_();_nop_();};
//void delay0(uchar x);//x*0.14ms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确定显示位置
void delay(uint ms)
{
   while(ms--)
   {
      uchar i;
   for(i=0;i<250;i++)
   {
     _nop_();
  _nop_();
  _nop_();
  _nop_();
   }
   }
}
//LCD 忙状态查询
//lcd_busy 为1是忙 等待 为0是 闲可写指令于数据
bit lcd_busy()
{
    bit result;
LCD_RS = 0;
LCD_RW = 1;
LCD_EN = 1;
delaynop();
result = (bit)(P0&0x80);
LCD_EN = 0;
return (result);
}
//写指令到LCD
//RS=L RW=L E=H,D0-D7=指令码
void lcd_wcmd(uchar cmd)
{
    while(lcd_busy());
LCD_RS = 0;
LCD_RW = 0;
LCD_EN = 0;
_nop_();
_nop_();
P0 = cmd;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写数据到LCD
//RS=H RW=L E=H D0-D7=数据
void lcd_wdat(uchar dat)
{
    while(lcd_busy());
LCD_RS = 1;
LCD_RW = 0;
LCD_EN = 0;
P0 = dat;
delaynop();
LCD_EN = 1;
delaynop();
LCD_EN = 0;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LCD_PSB = 1;    //并口
lcd_wcmd(0x34); //扩充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
delay(5);
lcd_wcmd(0x0c); //显示开/关光标
delay(5);
lcd_wcmd(0x01); //清除lcd显示内容
delay(5);
}
//设定显示位置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
    uchar pos;
if(X==0)
  {X=0x80;}
else if(X==1)
  {X=0x90;}
else if(X==2)
  {X=0x88;}
else if(X==3)
  {X=0x98;}
pos=X+Y;
lcd_wcmd(pos);
  }
//主函数
  void main()
  {
    uchar i;
lcd_init();   //初始化lcd
lcd_pos(0,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一个字符
i=0;
while(dis1[i]!='\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1[i]);
   i++;
}
lcd_pos(1,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2行第一个字符
i=0;
while(dis2[i]!='\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2[i]);
   i++;
}
lcd_pos(2,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3行第一个字符
i=0;
while(dis3[i]!='\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3[i]);
   i++;
}
lcd_pos(3,0); //设置显示位置为第一行第一个字符
i=0;
while(dis4[i]!='\0')
{      //显示字符
   lcd_wdat(dis4[i]);
   i++;
}
while(1);
  }

网友A:
LCD12864A.dll Proteus中文字库元件下载(ST7920)单片机控制DS18B20温度传感器 - 单片机仿真论坛 单片机论坛 http://www.51hei.com/bbs/dpj-14843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LCD12864A.dll Proteus中文字库元件下载(ST7920)单片机控制DS18B20温度传感器 - 单片机仿真论坛 单片机论 ...

我已经弄过这个了,之前库里没这个器件,加上才有的,不过那个第二步我出来好多选项,没说的那个

网友B:
这玩意显示汉字不是要取模吗

网友C:
我也遇到这问题了,你的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C:
你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