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EA=1;和ES=1;这两个语句在主函数中的顺序一定要EA在前吗?

楼主:
EA=1;和ES=1;这两个语句在主函数中的顺序一定要EA在前吗?

网友A(2021-11-20):
刚留意了一下 stc8的中断总结构图,EA=1;和ES=1;这两个语句在主函数中的顺序无所谓,总中断允许位EA跟具体的中断(如串口中断允许位ES)相当于串联关系,前后都一样,就是要串在一起就好。就如家里的电箱,只是多了一道总开关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