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proteus仿真,LED连接P0口的一端的点是灰色的,上拉电阻几百欧,LED的另一侧...

楼主(2020-05-04):
为什么proteus仿真,LED连接P0口的一端的点是灰色的,上拉电阻几百欧,LED的另一侧也有接地

网友A:
共阴还是共阳,共阳的把电阻都去了试试,我之前也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B:
发光二极管接地,p0口得高点平才能点亮,另外,你检查一下自己是位操作还是字节操作,表述不是很清晰。

网友C:
灰色是悬空,你把接地去掉  没有用

网友D:
讲一堆不如贴个图上来

网友E:
把上拉电阻去掉,或减少自阻值到几十欧 或者或采用共阳极接法

网友F:
为什么proteus仿真,LED连接P0口的一端的点是灰色的,上拉电阻几百欧,LED的另一侧也有接地
如上图:
P0^7口接D2,接R3(220欧),接电源5V,显示正常。管脚显示蓝色为低电平,D2亮。
其它脚为灰色表示为空。
你讲的“LED连接P0口的一端的点是灰色的”也是为空,说明你控制的端口不准确,程序
有问题。

网友G(2022-03-29):
接上拉排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