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和STM32单片机的相同点和区别是啥呀?老哥们

楼主(2020-05-04):
(无正文)

网友A:
相同点都是单片机,不同点一个是51一个是STM32

网友B:
STM32属于arm内核的一个版本,比传统的51单片机高级多了。51是8位机,STM32是32位机,速度不在一个起点。51片内集成外设少,设计电路复杂。

网友C:
相同点最直观区别是处理速度,cpu一个是8位 一个是32位   外设有所不同,stm32更加丰富,底层调用的库函数当然也不同

网友D:
stm32的寄存器还有一些其他功能都要多于51,功能强大。

网友E:
51是8位的,32是32位的,一般来说32单片机处理能力更强,外设配套更多,如不考虑经济成本建议使用stm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