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坛找的代码,仿真可以,实物出现花屏

楼主(2020-05-04):
我在论坛找的AT89S52做的贪吃蛇小游戏代码,仿真可以,实物却出现花屏,或者竖条,是不是晶振频率不对啊?有遇到相似情况的吗?如何解决呢?

网友A:
检查接线 、修改时序,如果还不行考虑更换硬件(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检查接线 、修改时序,如果还不行考虑更换硬件(屏)。

嗯,时序怎么改啊,我不会啊,感觉就是时序的问题

楼主:
解决了,就是电磁干扰,换了个最小系统就行了,之前是集成了很多东西的,论坛资料不错

网友B:
电压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C:
是数据线的引脚冲突了吧,开发板子经常会有这样的问题

网友D:
应该不是晶振频率的问题,我感觉像是收到了电磁干扰,要采取一些看干扰措施,如:串模干扰抑制:采用输入滤波器, 选择合适的器件, 对信号进行预处理 共模干扰抑制:利用双端输入的差分放大器作为仪表输入通道的前置放大器,利用浮地输入双层屏蔽放大器来抑制共模干扰  电磁干扰抑制:电磁干扰滤波器, 接地,屏蔽,隔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