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大神告知,为什么按钮没法控制lcd上面数字变化

楼主:
#include "reg52.h"
#include "QN8027.h"
#include "stdio.h"

typedef unsigned int u8;
typedef unsigned char u16;

u16 LCD_FM[]=" FM: ";
u16 LCD_MH[]=" MHz";
u16 LCD_VOL[]=" VOL:";
u16 i;
u16 a,b,c;
void FM_key()
{
if(LCD1602_FM_ADD==0)
{
  Lcd1602_Delay1ms(5);
  if(LCD1602_FM_ADD==0)
  {

        b=b++;
}
         while(!LCD1602_FM_ADD);
        }
if(LCD1602_FM_MIN==0)
{
Lcd1602_Delay1ms(5);

if(LCD1602_FM_MIN==0)
{

  b=b--;

}
while(!LCD1602_FM_MIN);
}
   if(b>9)
   {
           b=0;
        a=a+1;

   }

}

/*频率调节按钮设置*/

void VOL_key()
   {

   if(LCD1602_VOL_ADD==0)
   {
            Lcd1602_Delay1ms(1);

        if(LCD1602_VOL_ADD==0)
        {

         c=c++;
        }
        while(!LCD1602_VOL_ADD);
        }
        if(LCD1602_VOL_MIN==0)
        {
          Lcd1602_Delay1ms(1);

         if(LCD1602_VOL_MIN==0)
         {

            c=c--;
         }
         while(!LCD1602_VOL_MIN);
         }

   }
   /*声音调节按钮设置*/

void main(void)
{

        a=100;
        b=0;
        c=4;
        /*赋值语句*/
        LcdInit();
        while(1){

        LcdWriteCom(0x80); /*光标定位到第一排第一个位置*/
        for(i=0;i<6;i++)
        {
                LcdWriteData(LCD_FM[i]);

        }/*显示" FM "*/
     LcdWriteCom(0x85); /*光标定位于第一排第六个位置*/

           /*u16 a[2];                                   sprintf(a,"%s",FM_key());*/
           FM_key();
          if(a<100)
          {

         LcdWriteData(a/10+0X30);
          LcdWriteData(a%10+0X30);
         }
         else
         {                                                        /*根据按键显示小数点前面个位到百位的频率*/
          LcdWriteData(a/100+0X30);
          LcdWriteData((a-100)/10+0X30);
          LcdWriteData(a%10+0X30);
         }
         LcdWriteCom(0x88);         /*显示小数点*/
         LcdWriteData(0x2E);

         LcdWriteCom(0x89);        /*光标定位于第一排第11个位置*/
     LcdWriteData(b+0X30); /*根据按键显示小数点后面的频率*/
         LcdWriteCom(0x8A);
         for(i=0;i<6;i++)
        {
                LcdWriteData(LCD_MH[i]);

        }          /*显示“ MHz"*/

        LcdWriteCom(0xc0);/*光标定位于第二排第一个位置*/
        for(i=0;i<5;i++)
        {
                LcdWriteData(LCD_VOL[i]);

        }  /*显示” VOL:“*/
        LcdWriteCom(0xc5); /*光标定位于第二排第六个位子*/
        VOL_key();
        for(i=0;i<c;i++)
        {

           LcdWriteData(0xff);
           }

        }
        }

网友A(2020-05-05):
while(!LCD1602_VOL_ADD); ?
拉电阻接在开关前而不是开关后。

网友B:
什么意思,能具体点吗?

网友B:
能具体点吗?

网友B:
while(!LCD1602_VOL_ADD); ?这个是防止一直按着开关的

网友C:
你的上拉电阻都画错了

网友B:
我改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