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把下面单片机程序变为只循环一次

楼主(2020-05-04):
int main()
{
        P0=seg[1];
        P3=seg[6];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second==0)second=16;
                P0=seg[second/10];
                P3=seg[second%10];
    }

网友A:
int main() {         P0=seg[1];         P3=seg[6];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int i = 0;      while(i>0)         {                         if(second==0)second=16;                 P0=seg[second/10];                 P3=seg[second%10];  i++;   }

网友B:
while(1)
        {
                if(second==0)second=16;
                P0=seg[second/10];
                P3=seg[second%10];
    }
改为:
do
        {
                if(second==0)second=16;
                P0=seg[second/10];
                P3=seg[second%10];
    }while(0);

网友C:
你把while去掉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int main() {         P0=seg[1];         P3=seg[6];         TMOD=0X01;           TH0=(65536-50000)/2 ...

还是不行啊,原程序如下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define SEG1 P0
#define SEG2 P3
unsigned int second=16;
unsigned int numtim=0;
int main()
{
        P0=seg[1];
        P3=seg[6];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second==0)second=16;
                P0=seg[second/10];
                P3=seg[second%10];
    }

}
/******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int_n()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tim++;
        if(numtim==20)
        {numtim=0;
        second--;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while(1)
        {
                if(second==0)second=16;

这样也不对,程序编译没问题但是仿真不出来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define SEG1 P0
#define SEG2 P3
unsigned int second=16;
unsigned int numtim=0;
int main()
{
        P0=seg[1];
        P3=seg[6];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if(second==0)second=16;
                P0=seg[second/10];
                P3=seg[second%10];
    }

}
/******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int_n()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tim++;
        if(numtim==20)
        {numtim=0;
        second--; }

}

网友D:
只执行一次:
                if(second==0)second=16;
                P0=seg[second/10];
                P3=seg[second%10];
               while(1) ;
指定循环次数:
unsigned int i;//i为循环次数
        while(i)
        {
                if(second==0)second=16;
                P0=seg[second/10];
                P3=seg[second%10];
                i--;
       }
       while(1);

网友E:
循环一次是不是就是不循环呢
循环条件不要设成1(无限循环)而是某变量,然后在循环中计数,想循环多少次都可以。

网友F:
看你回复和你的问题不符合啊,你到底想做成什么样的?题意只做一次就把while放到最后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看你回复和你的问题不符合啊,你到底想做成什么样的?题意只做一次就把while放到最后就行了,

使用原程序仿真的时候数码管会显示倒计时从16开始,把while放到最后的话数码管就只显示16并不会倒计时了,不知道是不是仿真电路图有问题

网友G:
老哥. 给个标志位不就行了么?比如F_FIRST_FLAG;上电我们默认为0,进你只循环一次的程序之前判断是否为0,因为上电默认为0,所以进去了. 然后在你程序执行完一遍之后.你把这个标志位置1.下次再进去之前就不可能进去了啊;

网友F:
#include<reg51.h>
unsigned char code se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define SEG1 P0
#define SEG2 P3
unsigned int second=16;
unsigned int numtim=0;
int main()
{
        P0=seg[1];
        P3=seg[6];
        TMOD=0X01;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while(1)
        {

                P0=seg[second/10];
                P3=seg[second%10];
               if(second==0) break;
        }
      while(1);

}
/******外部中断服务子程序******/

void int_n() interrupt 1
{
    TH0=(65536-50000)/256;
        TL0=(65536-50000)%256;
    numtim++;
        if(numtim==20)
        {numtim=0;
        second--; }

}
我没理解错的话,你的意思是让数码管从16-0显示一遍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include
unsigned char code seg[10]={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define ...

对的,然后可以通过按键电路复位再进行倒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