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TI公司芯片的时候 发现没有推荐的外围模块的阻值

楼主(2020-05-04):
使用TI公司芯片的时候 发现没有推荐的外围模块的阻值 大家有遇到这种情况的吗 有没有方法求推荐!谢谢啦

网友A:
我用过TI几个型号的,包括充电IC,DC-DC,数字功放,它们都是有典型电路的,而且基本都会有一个验证电路板的,也是一样的有电路,人家连元件的封装都提供了

楼主(2020-06-09):
引用 网友A:
我用过TI几个型号的,包括充电IC,DC-DC,数字功放,它们都是有典型电路的,而且基本都会有一个验证电路板的,也 ...

谢谢了 后面我找其他芯片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