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用内部EEPROM存多个数据,可以实现++,--,当减到0后数据乱了

楼主(2020-05-04):
STC单片机用内部EEPROM存多个,可以实现++,--,当减到0后数据乱了,那个大神告诉我要怎么减到零不再减了?

网友A:
STC单片机内部EEPROM大小随不同型号差异很大,从1K~53K,IAP系列的用户程序区全部可以用作EEPROM。读写EEPROM必须以扇区为基本单位,每个扇区512字节。也就是一次连续读写最多512字节。超过部分得换扇区。哪怕只写一个字节也得把整个扇区先行擦除。

网友B:
++ --和内存有什么关系??你存一次就用一个地址 存满一页  先记起来 然后页擦除 在写回去 一页循环使用就好啦

网友C:
STC的eeprom分为n个扇区,每个扇区都是512字节,大于这个值或者小于零都会出错。有没有加入判断语句呢?比如:
if(temp < 1)temp=0;
else temp --;

网友D:
没有程序如同哑谜,其实问题就出在那个上面了你只要改一下思路动几个字就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