蜂鸣器电路出问题了,接通瞬间响一下,之后就不响了,测量喇叭两侧没有交流电

楼主(2020-05-04):
接通瞬间响一下,之后就不响了,测量喇叭两侧没有交流电,用的一微法电容

网友A: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三极管,

建议:

1,去掉R2      2, 减小10K电阻阻值   3,主电源 增加一个电解电容(50uf 100uf随意)

小制作大乐趣,希望你成功。

网友B:
没控制怎么响?交流电?你知道什么是交流电么?你测的是电压吧!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蜂鸣器,有源还是无源,压电式还是电磁式,不同的蜂鸣器控制方法不同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控制怎么响?交流电?你知道什么是交流电么?你测的是电压吧!

测的电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用的是什么三极管,

建议:

用的8050和8550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用的是什么类型的蜂鸣器,有源还是无源,压电式还是电磁式,不同的蜂鸣器控制方法不同的。

用的喇叭,86欧姆,0.5瓦的

网友D:
电容选取值太大了,用10nf左右就行了。
你计算一下,震荡频率取决于RC,RC乘积越大,频率越低。按你选取的,电容用1uf,喇叭发声,你也听不到,频率太低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电容选取值太大了,用10nf左右就行了。
你计算一下,震荡频率取决于RC,RC乘积越大,频率越低。按你选取的 ...

电容小不是充电快,那频率不是更快了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电容小不是充电快,那频率不是更快了吗?

频率高了,喇叭发声你才可以听到。
按你选取的RC参数,大约是1ms,频率在500hz,这么低的频率,加上功率不大,喇叭发声你不一定能听到。减小电容,把频率提高到5khz以上,人耳对中高频听觉要灵敏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高了,喇叭发声你才可以听到。
按你选取的RC参数,大约是1ms,频率在500hz,这么低的频率,加上功率 ...

能加好友吗?如果一定要用一微法可以做出来吗?500赫兹怎么计算出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频率高了,喇叭发声你才可以听到。
按你选取的RC参数,大约是1ms,频率在500hz,这么低的频率,加上功率 ...

电路中频率怎么计算的?一般电容怎么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