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画PCB,请问有啥问题吗?

楼主(2020-05-05):
学着视频教程画的。

网友A:
PCB走线最好是全部走135度角,虽说是没有绝对的要求,但大多人都是这么走的
赞同5楼的说法
尽量不要在现在DIP的引脚之间走线,除非实在是没有办法了,否则宁愿多走一点
走线最好是在0.3mm或者以上,电源的正极有条件的话就用1.2mm的,对于新手来说,更容易在测试的时候找到正极,地就直接敷铜,单片机电路就可以这样,如果是有反馈或者高频就不能直接敷铜了

网友B:
楼主初次画的PCB只能算勉强及格。其实问题还挺多。首先所选元件封装必须与实物一致,否则你怎么安装?图中元件布局显得杂乱无章。走线过细,特别是电源和地线尽量加宽。能够走通的线尽量少用过孔。此图如果不是为了适应已有机壳,板子的面积还可以减小50%。楼主最好事先把所需元件买到手,如果图库里找不到相同封装就得自己画封装。

网友C:
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D:
画图只要网络没有设置错按照飞线走就可以了,记得要美观一点还有元器件布局要注意,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E:
比我好多了

网友F:
第一次画能走通先练练手,走线的规则后边要深入了解,基本的45度、90度这些要避免。还有地的处理

网友G:
已经蛮好的了

网友H:
已经挺好的了

网友I:
一般情况,线宽最小6mil,线距最小6mil,单位导电能力1mil=0.0254A,...注意线与线之间的信号干扰等

网友J:
学习layout建议先看看一些layout guide line, 掌握一些基本规则并了解这些规则被后的意义,这样帮助会更大.

网友K:
没什么问题,思路通了问题不大

网友L:
vcc 和 地走线细点,其它还好吧,比我画的好多了,加油!

网友M:
注意布线,按照电路图来布线

网友N:
没啥太大问题,一般情况,线宽最小6mil,线距最小6mil,单位导电能力1mil=0.0254A,...注意线与线之间的信号干扰等,还有就是走线尽量不要交叉,以清晰明了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