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RS485的初始化的问题

楼主(2020-05-05):
看到一些例程中有sbit RS485_DIR = P1^7;  //RS485选择方向引脚

RS485_DIR = 0; //RS485设置为接收方向
由于不知道这些源程序用的板子,所以对这个引脚的赋值不理解。
因此,想问一下。
在RS485通讯中,当需要接收时需要将RX赋值为0,发送时TX引脚赋值为0,不发送不接受时TX、RX引脚保持高电平。
我这样的理解对吗??

楼主:
已经看会了。

网友A:
发送和接收使能引脚连在一起的,一个是高电平有效一个是低电平有效,初始化的时候拉低引脚设置为输出,拉高引脚为输入。在中断中通过ri和ti来判断接受和发送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