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语言extern通常怎么使用?

楼主(2020-05-05):
在C语言中extern 是只能在同一个target的不同c文件中使用,还是可以在不同target使用?

网友A:
1)在头文件中使用extern应该是这样的:extern int x;这是声明全局变量x,代表在其它任何引用此文件的地方对其进行int x=10赋值。而不能是这样的:extern int x=10; 如果在头文件中有这样的语句:int x;放在头文件中,表示全局变量声明。静态全局变量、全局变量默认初值都是0.

网友B:
就是个全局变量吧,声明下不就可以使用了吗?

网友C:
在同一个工程内可用

网友D:
这是声明外部变量,意思是这个变量是在其它*.c文件中定义的全局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