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ADC准换的值作为PWM的占空比!弄很久一直没有弄出来!

楼主(2020-05-05):
求大佬帮看一下,ADC准换的值作为PWM的占空比!弄很久一直没有弄出来!时钟用的单片机内部22.1184mhz  身边没有示波器!ADC已通过串口调试过了没有问题!唯独PWM没有搞定,还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大佬们,直流电机用PWM调速一般用多大的频率合适?STC8位PWM如果采用定时器0的溢出值作为PCA的时钟,那么定时器的初始值该怎么计算,之前参考过好多篇文章,始终没有解决   源程序已经打包了,所以在这里求一个具体的计算方法   最后谢谢各位大佬了!!!
#include <STC8.H>
#include <math.h>
#include <uart.H>        // 导入串口库文件
//#include <PWM.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void adc_init(void);
void delay10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013us
void PWM_init(void);
void PWM_u8init(void);
void PWM_set(uchar PWM);
void InitTimer0(void);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PWM = P1^1;
/******************************************************************

                                                主函数

******************************************************************/
char Data;

void main(void)
{
        AUXR = AUXR|0x80;  // T0, 1T Mode
        InitTimer0();
        adc_init(); //ADC 初始化
        UartInit(); // Uart 初始化
//        PWM_init();
        PWM_u8init();
        UartSendStr("Uart test\r\t");//Uart 发送测试
        while(1)
        {
//                SBUF = Data;
                PWM_set(Data);
//                PWM = 1;
//                delay100ms();
//                PWM = 0;
                delay100ms();
        }
}

/******************************************************************

                                        ADC启动函数

******************************************************************/

void adc_init(void)
{
        P1M0 = 0x00;
        P1M1 = 0x01;       //设置P1.0口为高阻输入
        ADC_CONTR = 0x80; // 打开ADC电源    P1.0作为ADC转换引脚
        ADCCFG  = 0x0f;
        EADC = 1;        // 打开ADC 中断
        EA = 1;          // 打开总中断
        ADC_CONTR |= 0x40;//启动ADC转换
}

/******************************************************************

                                        ADC中断函数

******************************************************************/
void adc_zhonduan() interrupt 5 using 1
{
        ADC_CONTR &= ~0x20;//清楚ADC中断溢出标志位
        Data = ADC_RES;//P2读取ADC的值
        ADC_CONTR |=0x40;//继续ADC转换
}

/******************************************************************

                                        软件延时函数

******************************************************************/

void delay100ms(void)   //误差 -0.000000000013us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54;c>0;c--)
        for(b=229;b>0;b--)
            for(a=8;a>0;a--);
    _nop_();
    _nop_();
}

/******************************************************************

                                        PWM初始化函数
                                           16位PWM

******************************************************************/
void PWM_init(void)
{
        P_SW2 = 0x80;
        PWMCKS = 0x00;      //PWM时钟为系统时钟
        PWMC = 0x5667;      //设置PWM周期为1000H个PWM时钟    约1khz
        PWM0T1 = 0x5215;        //在计数值为100h地方输出低电平
        PWM0T2 = 0x0452;        //在计数值为500h地方输出高电平
        PWM0CR = 0x80;        //使能
        P_SW2 = 0x00;
        PWMCR = 0x80;        //启动PWM模块
}

/******************************************************************

                                        PWM初始化函数
                                           8位PWM
*******************************************************************
                                        寄存器说明
CCON  PCA控制寄存器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CF        CR        -        -        CCF3        CCF2        CCF1        CCF0
CF;计数器溢出中断标志
CR:PCA计数允许位(1/on)
CCFn:PCA模块中断标志

********************************************************************
CMOD  PCA模式寄存器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CIDL -         -         -           CPS[2:0]        ECF
CIDL  空闲模式下是否停止计数  0继续,1停止
CPS[2:0]:PCA的输入时钟  【000|系统时钟/12】【001|系统时钟/2】【010|定时器0的溢出脉冲】【100|系统时钟】
ECF:PCA计数器溢出中断允许位  0禁止,1允许

********************************************************************
CCAPMN  PCA模块模式控制寄存器
B7        B6                B5                B4                B3                B2                B1                B0
-   ECOM0    CCAPP0                CCAPN0        MAT0         TOG0                PWM0                ECCF0
ECOMn:允许PCA模块n的比较功能
CCAPPN:允许PCA模块n进行上升沿捕获
CCAPNn:允许PCA模块n进行下降沿捕获
MATn:允许PCA的匹配功能
TOG0:允许PCA模块n的高速脉冲是输出功能
PWMn:允许PCA模块n的脉宽输出调制功能
ECCFn:允许PCA模块n的匹配/捕获中断
******************************************************************/

void PWM_u8init(void)
{
        CCON = 0x00;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CH = 0x00;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PWM工作方式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输出8位PWM
        CCAP0L = 0x10;     // 占空比
        CCAP0H = 0x10;     //占空比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

/*********************************************************************************************
函数名:PWM占空比设置函数
调  用:PWM_set(uchar PWM);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无
备  注:无
/**********************************************************************************************/
void PWM_set(uchar PWM)
{
        CCAP0L = PWM;     // 占空比
        CCAP0H = PWM;     //占空比
}

/*********************************************************************************************
函数名:定时器初始化函数
调  用:InitTimer0();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将定时器计数器初始化为定时器,工作方式0
备  注:无
/**********************************************************************************************/

void InitTimer0(void)
{
    TMOD = 0x00;
    TH0 = (65536-86)/256;//1khz
    TL0 = (65536-86)%256;
    EA = 1;
    ET0 = 1;
    TR0 = 1;
}

/*********************************************************************************************
函数名:定时器0中断处理函数
调  用:无需调用
参  数:无
返回值:无
结  果:无
备  注:无
/**********************************************************************************************/
void Timer0Interrupt(void) interrupt 1
{
    TH0 = (65536-86)/256;
    TL0 = (65536-86)%256;
}

源程序

楼主:
发出的程序格式乱了,就请各位大佬看一下源程序把,谢谢大家了

楼主:
不要沉了呀,我顶

网友A:
不用写那么多,就把STC的ADC和PWM官方示例整合一下就行。以下程序只是提供编程思路,不代表可以直接使用。
#include <STC8.H>
#include "intrins.h"

void delay10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254;c>0;c--)
        for(b=229;b>0;b--)
            for(a=8;a>0;a--);
    _nop_();
    _nop_();
}

void main()
{
        //初始化PWM
        CCON = 0x00;
        CMOD = 0x08;                                //PCA时钟为系统时钟
        CL = 0x00;
        CH = 0x00;
        CCAPM0 = 0x42;                              //PCA模块0为PWM工作模式
        PCA_PWM0 = 0x00;                            //PCA模块0输出8位PWM
        CCAP0L = 0xff;                              //PWM占空比为0%
        CCAP0H = 0xff;
        CR = 1;                                     //启动PCA计时器
        //初始化ADC
        P1M0 = 0x00;                                //设置P1.0为ADC口
        P1M1 = 0x01;
        ADCCFG = 0x0f;                              //设置ADC时钟为系统时钟/2/16/16
        ADC_CONTR = 0x80;                           //使能ADC模块

        while (1)
        {
                ADC_CONTR |= 0x40;                      //启动AD转换
                _nop_();
                _nop_();
                while (!(ADC_CONTR & 0x20));            //查询ADC完成标志
                ADC_CONTR &= ~0x20;                     //清完成标志

                CCAP0H = ADC_RES;                       //读取ADC结果控制PWM,默认P0.0输出
//                CCAP0H = ~ADC_RES;                      //读取ADC结果取反控制PWM
                delay100ms();
        }
}

网友B:
楼主,我想产生10khz的pwm波应该怎么修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