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佬们,用单片机做任意波形发生器设计该怎么做比较好?

楼主(2020-05-05):
各位大佬,我想用STC89C51单片机做任意波形发生器。用查找表和生成函数两种方式,但网上都是和DDS,FPGA这些有关,而我找到的资料只有使用了keil和proteus相关的常规波形,使用的有元器件有PCF8591,LM358,LCD1602,请问我第一步该怎么办?去查阅什么资料,或者是说去哪儿能找到?

网友A:
你好!
你没有说明你到底要用什么器件;
1、51单片机作为主控
2、PCF8591采用DA输出
3、具体波形的种类,5种波形
4、可以实现幅度调节,0到5V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你没有说明你到底要用什么器件;
1、51单片机作为主控

您好,可以的话我想生成正弦波,方波,三角波的三种标准波形,加上两种典型的非常规的复杂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