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WM波调速-按键实现速度加减 程序+视频

楼主(2020-05-05):
  51单片机是可以输出PWM的,相对麻烦。此时需要用到内部定时器来实现,可用两个定时器实现,也可以用一个定时器实现。

  用两个定时器的方法是用定时器T0来控制频率,定时器T1来控制占空比。大致的的编程思路是这样的:T0定时器中断让一个I0口输出高电平,在这个定时器T0的中断当中起动定时器T1,而这个T1是让IO口输出低电平,这样改变定时器T0的初值就可以改变频率,改变定时器T1的初值就可以改变占空比。

  下面重点介绍用一个定时器的实现PWM的方法。以周期为0.1ms(10KHz)为例,要产生其它频率的PWM波,程序中只需作简单修改即可。用一个定时器时(如定时器T0),首先要确定PWM的周期T和占空比D,确定了这些以后,就可以用定时器产生一个时间基准t,比如定时器溢出n次的时间是PWM的高电平的时间,则D*T=n*t,类似的可以求出PWM低电平时间需要多少个时间基准n。

下面的程序让51单片机产生一个100KHz的PWM方波,使用按键加减速度,在实际调试中,发现占空比D达到17%时即可转动,但是需要外力启动,此时转速最慢;在没有外力的情况下,占空比需要达到75%才可以转动,此时转速已经非常快;通过按键将占空比D调节到%17或%16时停止转动。占空比的值是LCD1602显示的。附上代码和演示视频链接: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qV4morVQeHN2uTd89DRWw

提取码:kqew

//12MHz的晶振,产生频率10KHz,占空比为x的PWM波
#include "reg52.h"
#include "lcd.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PWM_LED = P1^0;
sbit KeyUp   = P2^0;
sbit KeyDown = P2^1;
u8 value = 1;
u8 Br, Sr, Gr;
u8 str[] = {"Moto Speed Trim"};
u8 str1[] = {"PWM:"};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Timer0_Init(void)
{
        TMOD |= 0x01;
        TH0 = 0xFF;
        TL0 = 0x9C;         //定时0.01ms
        TR0 = 1;
        ET0 = 1;
        EA  = 1;
}
void datapros(u8 val)
{
        Br = val / 100 + 0x30;
        Sr = val % 100 / 10 + 0x30;
        Gr = val % 10 + 0x30;
}

void main(void)
{
        PWM_LED = 0;
        Timer0_Init();
        LcdInit();
        while(1)
        {
                if(KeyUp != 1)
                {
                         delay(1000);
                        if(KeyUp != 1)
                        {

                        }
                        while(!KeyUp);
                        value++;
                        if(value == 100)
                        {
                                 value = 1;
                        }
                }
                if(KeyDown != 1)
                {
                         delay(1000);
                        if(KeyDown != 1)
                        {

                        }
                        while(!KeyDown);
                        value--;
                        if(value == 0)
                        {
                                 value = 1;
                        }
                }
                datapros(value);
                LcdShowStr(0,0,str);
                LcdShowStr(0,1,str1);
                DisplayOneChar(5,1,Br);
                DisplayOneChar(6,1,Sr);
                DisplayOneChar(7,1,Gr);
                DisplayOneChar(8,1,'%');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u8 time = 0;

        TR0 = 0;  //关闭定时器
        TH0 = 0xFF;
        TL0 = 0x9C;        //重装初值
        TR0 = 1;
        time++;
        if(time > 100)
        {
                 time = 0;
        }
        if(time < value)
        {
                 PWM_LED = 1;
        }
        else
                PWM_LED = 0;
}

所有程序51hei提供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