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小车求助 JQ8400语音芯片放音乐让小车跳舞程序

楼主(2020-05-05):
我在做用JQ8400放音乐让小车跳舞,现在为什么按键切换到case4后,就停不下来了,可以从case1切换到case4,但是case4到case1就不行,能帮我看看吗void wudao(void)
{
        tingzhi();
  delay_nms (150);
  qianjin();
  Delay10000ms();
        tingzhi();
        delay_nms (150);
  youzhuan();
delay_nms (300);
          qianjin();
  Delay10000ms();
          zuozhuan();
delay_nms (300);
                  qianjin();
  Delay10000ms();
}

void SendData ( u8 addr )
{
    u8 i;

    EA = 0;/*发送时关掉中断,防止中断影响时序  */

    sda = 1;/*开始拉搞  */
    Delay1us ( 1000 );
    sda = 0;/*开始引导码*/
    Delay1us ( 3000 );/*此处延时最少要大于2ms,此参数延时为310ms  */

    for ( i = 0; i < 8; i++ ) /*总共8位数据  */
    {
        sda = 1;
        if ( addr & 0x01 ) /*3:1表示数据位1,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Delay1us ( 500 );
            sda = 0;
            Delay1us ( 210 );
        }
        else              /*1:3表示数据位0 ,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Delay1us ( 210 );
            sda = 0;
            Delay1us ( 500 );
        }
        addr >>= 1;
    }
    sda = 1;
    EA = 1;
}

void main()                               //主程序入口
{

  bit RunFlag=0;                          //定义小车运行标志位
// LedFlash=3000;                                       //对闪灯数据进行初始化
// EX1=1;                                               //同意开启外部中断1
  IT1=1;                                               //设定外部中断1为低边缘触发类型
  EA=1;                                                //总中断开启
  tingzhi();
        //初始化小车运行状态

  while(1)                                //程序主循环
  {
             if(P3_2 == 0)
          {
           delay_nms(10);
           if(P3_2 == 0)
           {
                     temp++;
                  while(!P3_2);
           }
          }
          if(temp > 4)
          {
          temp = 1;
          }
          switch(temp)
          {
                    case 1:tingzhi();SendData(0x13);break;

                case 2://deng1();
                                                Robot_Avoidance();EX1 = 0;break;

                case 3://SB1 = 1;
                                                EX1 = 1;break;
                case 4: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1);
                             SendData(0x0b);
                SendData(0x11);
                        wudao();
                                   break;

          }

  }
}

楼主:
这是JQ模块的指令

楼主:
怎么,没人呢

网友A:
你的wudao()函数耗时很长啊,至少30秒时间,也就是说,进入wudao()后,至少30秒才能返回主函数。当然这30秒就不会接受你按键处理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wudao()函数耗时很长啊,至少30秒时间,也就是说,进入wudao()后,至少30秒才能返回主函数。当然这30秒 ...

这个我是是根据歌曲时间确定的,但是我想要让它随时能够切换该怎么办呢

网友B:
非常有趣! 我希望我有空的时候可以尝试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我是是根据歌曲时间确定的,但是我想要让它随时能够切换该怎么办呢

Delay10000ms();用定时器做。wudao里的Delay10000ms()改为:启动定时器,看是不是到定时时间了,如果没到,看是不是有按键被按下了?没有的话继续看是不是到定时时间了。。如果有按键被按下了,那是不是停止?是停止键,那就停止播放,退出wudao函数。

楼主:
引用 网友A:
Delay10000ms();用定时器做。wudao里的Delay10000ms()改为:启动定时器,看是不是到定时时间了,如果没到 ...

是要把wudao()这部分全写入中断里吗?不太会写啊

网友C:
case语句中执行玩wudao()才break

楼主:
引用 网友C:
case语句中执行玩wudao()才break

那要切换的话该怎么做呢?用定时器写延时吗?写的话是要把wudao()里面的全部写进去吗?不太会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要把wudao()这部分全写入中断里吗?不太会写啊

我说的很明白,不要把wudao函数写入中断啊。

网友D:
中断那里出了问题,优先级

楼主:
#include <REGX52.H> //包含51单片机相关的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sbit LeftIR=P3^5;                         //定义前方左侧红外探头端口
sbit RightIR=P3^4;                        //定义前方右侧红外探头端口

sbit IN1=P1^2;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A端
sbit IN2=P1^3;                            //定义左侧电机驱动B端

sbit IN3=P1^4;                            //定义右侧电机驱动A端
sbit IN4=P1^5;

sbit EN1=P1^6;
sbit EN2=P1^0;

sbit Beep=P2^3;                            //定义蜂鸣器端口
sbit IRIN=P3^3;                                       //定义红外接收端口

sbit p00=P0^0;                       //LED
sbit p01=P0^1;                       //LED
sbit p02=P0^2;                       //LED
sbit p03=P0^3;                       //LED
sbit p04=P0^4;                       //LED
sbit p05=P0^5;                       //LED
sbit p06=P0^6;                       //LED
sbit p07=P0^7;                       //LED

sbit sda=P1^1;
sbit key=P3^2;

#define Left_moto_pwm          P1_6         //PWM信号端
#define Right_moto_pwm          P1_7          //PWM信号端

#define Left_moto_go      {P1_2=1,P1_3=0;}  //左电机向前走
#define Left_moto_back    {P1_2=0,P1_3=1;}         //左边电机向后转
#define Left_moto_Stop    {P1_2=0,P1_3=0;}         //左边电机停转
#define Right_moto_go     {P1_4=1,P1_5=0;}        //右边电机向前走
#define Right_moto_back   {P1_4=0,P1_5=1;}        //右边电机向后走
#define Right_moto_Stop   {P1_4=0,P1_5=0;}              //右边电机停转

unsigned char pwm_val_left  =0;//变量定义
unsigned char push_val_left =0;// 左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pwm_val_right =0;
unsigned char push_val_right=0;// 右电机占空比N/20

unsigned char code  RecvData[]={0x19,0x18,0x52,0x5A,0x08,0x1C,0x16,0x45,0x46,0x47,0x0D,0x0E,0x00,0x0F};
unsigned char temp = 1;
unsigned char IRCOM[7];//接收数据缓冲区
unsigned int z;
bit Right_moto_stop=1;
bit Left_moto_stop =1;
unsigned  int  time3=0;
/*********************************************************************/

void tingzhi(void)
{
         P1_2 = 0;
         P1_3 = 0;
         P1_4 = 0;
         P1_5 = 0;

}

void qianjin(void)
{
         push_val_left=3;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push_val_right=3;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

void houtui()
{
   push_val_left=12;         //速度调节变量 0-20。。。0最小,20最大
         push_val_right=12;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前走
}

void zuozhuan()
{
         push_val_left=6;
         push_val_right=12;
         Right_moto_go ;  //右电机往前走
     Left_moto_back   ;  //左电机后走
}

void youzhuan()
{
                 push_val_left=12;
         push_val_right=6;
     Left_moto_go  ;   //左电机往前走
         Right_moto_back    ;  //右电机往后走
}

/************************************************************************/
/*                    PWM调制电机转速                                   */
/************************************************************************/
/*                    左电机调速                                        */
/*调节push_val_left的值改变电机转速,占空比            */
                void pwm_out_left_moto(void)
{
   if(Left_moto_stop)
   {
    if(pwm_val_left<=push_val_left)
               {
                     Left_moto_pwm=1;

                   }
        else
               {
                 Left_moto_pwm=0;

                   }
        if(pwm_val_left>=20)
               pwm_val_left=0;
   }
   else
          {
           Left_moto_pwm=0;

                  }
}
/******************************************************************/
/*                    右电机调速                                  */
   void pwm_out_right_moto(void)
{
  if(Right_moto_stop)
   {
    if(pwm_val_right<=push_val_right)
              {
               Right_moto_pwm=1;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if(pwm_val_right>=20)
               pwm_val_right=0;
   }
   else
          {
           Right_moto_pwm=0;

              }
}

/***************************************************/
///*TIMER0中断服务子函数产生PWM信号*/
        void timer0()interrupt 1   using 2
{
        TH0=0xFc;
        TL0=0X18;
                 time3++;
         pwm_val_left++;
         pwm_val_right++;
         pwm_out_left_moto();
         pwm_out_right_moto();
}

void Timer1Init()                //50毫秒@11.0592MHz
{
//        AUXR &= 0xBF;                //定时器时钟12T模式
        TMOD &= 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 |= 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 = 0x00;                //设置定时初值
        TH1 = 0x4C;                //设置定时初值
        TF1 = 0;                //清除TF1标志

        EA=1;
        ET1=1;

        TR1 = 1;                //定时器1开始计时
}

void Timer1() interrupt 3//晶振频率是11.0592M
{

        TH1=0X00;        //给定时器赋初值,定时50ms
        TL1=0x4C;
   z++;

}
void Delay1ms(unsigned int i)
{
unsigned char j,k;
do{
  j = 10;
  do{
   k = 50;
   do{
    _nop_();
   }while(--k);
  }while(--j);
}while(--i);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i)  //延时:i>=12 ,i的最小延时单12 us
{
  i=i/10;
  while(--i);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延时n ms
{
  n=n+1;
  while(--n)
  delay_nus(900);         //延时 1ms,同时进行补偿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x)                         //0.14mS延时程序
{
  unsigned char i;                                    //定义临时变量
  while(x--)                                          //延时时间循环
  {
    for (i = 0; i<13; i++) {}                         //14mS延时
  }
}
void delay5(unsigned int i)                    //延时程序
{while(i--);}

void Delay1us ( int T )
{
  while(T!=0)
        {
          _nop_();
                T--;
        }
}

void led_delay(void)
{
    unsigned char i,j;
        for(i=0;i<220;i++)
        for(j=0;j<220;j++);
}
/*
void wudao(void)
{
        Timer1Init();
while(1)
{
         if(z>=3){
                 z=0;
   tingzhi();
         }
                  if(z>=60){
                 z=0;
   qianjin();
         }
                          if(z>=3){
                 z=0;
   tingzhi();
         }
                                  if(z>=3){
                 z=0;
   youzhuan();
         }
                                          if(z>=3){
                 z=0;
   tingzhi();
         }
                                                  if(z>=60){
                 z=0;
   qianjin();
         }
                                                          if(z>=3){
                 z=0;
   tingzhi();
         }
                                                                  if(z>=3){
                 z=0;
   youzhuan();
         }
                                                                          if(z>=3){
                 z=0;
   tingzhi();
         }
                                                                                  if(z>=60){
                 z=0;
   qianjin();
         }
                                                                                          if(z>=3){
                 z=0;
   tingzhi();
         }
                                                                                                  if(z>=3){
                 z=0;
   youzhuan();
         }
                                                                                                    if(z>=3){
                 z=0;
   tingzhi();
         }
                                                                                                    if(z>=3){
                 z=0;
   qianjin();
         }
                                                                                                    tingzhi();

}
}
*/
void wudao(void)
{
        Timer1Init();//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
        tingzhi();
        TR1=1;
        while(z!=3);
        TR1=0;
        z=0;
  qianjin();
                TR1=1;
        while(z!=60);
        TR1=0;
        z=0;
        tingzhi();
                TR1=1;
        while(z!=3);
        TR1=0;
        z=0;
  youzhuan();
                TR1=1;
        while(z!=3);
        TR1=0;
        z=0;
        tingzhi();
        TR1=1;
        while(z!=3);
        TR1=0;
        z=0;
          qianjin();
                        TR1=1;
        while(z!=6);
        TR1=0;
        z=0;
        tingzhi();
                TR1=1;
        while(z!=3);
        TR1=0;
        z=0;
          youzhuan();
           TR1=1;
        while(z!=3);
        TR1=0;
        z=0;
        tingzhi();
                TR1=1;
        while(z!=3);
        TR1=0;
        z=0;
                  qianjin();
                                TR1=1;
        while(z!=60);
        TR1=0;
        z=0;
        tingzhi();
                TR1=1;
        while(z!=3);
        TR1=0;
        z=0;
        youzhuan();
           TR1=1;
        while(z!=3);
        TR1=0;
        z=0;
        tingzhi();
                TR1=1;
        while(z!=3);
        TR1=0;
        z=0;
          qianjin();
                TR1=1;
        while(z!=60);
        TR1=0;
        z=0;
        tingzhi();
}
}
void forward(void)//两边
{
    P0=0x7e;
        led_delay();
        P0=0xbd;
        led_delay();
        P0=0xdb;
        led_delay();
        P0=0xe7;
        led_delay();
        P0=0xe7;
        led_delay();
        P0=0xdb;
        led_delay();
        P0=0xbd;
        led_delay();
        P0=0x7e;
        led_delay();
}
void Alter(void)//交替
{
    P0=0xaa;
        led_delay();
        P0=0x55;
        led_delay();
}
void backward(void)
{
    P0=0x7f;
        led_delay();
        P0=0xbf;
        led_delay();
        P0=0xdf;
        led_delay();
        P0=0xef;
        led_delay();
        P0=0xf7;
        led_delay();
        P0=0xfb;
        led_delay();
        P0=0xfd;
        led_delay();
        P0=0xfe;
        led_delay();
}
void blink(void)
{
    P0=0xff;
        led_delay();
        P0=0x00;
        led_delay();
}
        void deng1()                         //流水灯
{p00=0;
p01=0;
delay5(5000);
p02=0;
p03=0;
delay5(5000);
p04=0;
p05=0;
delay5(5000);
p06=0;
p07=0;
delay5(5000);
p07=1;
p06=1;
delay5(5000);
p05=1;
p04=1;
delay5(5000);
p03=1;
p02=1;
delay5(5000);
p01=1;
p00=1;
delay5(5000);}

        void deng2()                         //流水灯
{p00=0;
p01=1;
delay5(5000);
p02=0;
p03=1;
delay5(5000);
p04=0;
p05=1;
delay5(5000);
p06=0;
p07=1;
delay5(5000);
p07=0;
p06=1;
delay5(5000);
p05=0;
p04=1;
delay5(5000);
p03=0;
p02=1;
delay5(5000);
p01=0;
p00=1;
delay5(5000);}

        void deng3()                         //流水灯
{p00=0;
p01=0;
delay5(5000);
p02=0;
p03=0;
delay5(5000);
p04=0;
p05=0;
delay5(5000);
p06=0;
p07=0;
delay5(5000);
p07=1;
p06=1;
delay5(5000);
p05=1;
p04=1;
delay5(5000);
p03=1;
p02=1;
delay5(5000);
p01=1;
p00=1;
delay5(5000);}

void deng4()                         //流水灯
{p00=1;
p01=1;
p02=1;
        p03=1;
        p04=1;
        p05=1;
        p06=1;
        p07=1;
}

void Robot_Avoidance()                   //机器人避障子程序

{
              if(LeftIR==1&&RightIR ==1)          //LeftIRBZ RightIRBZ

                    {
                                        deng1();
                     qianjin();
              delay_nms (10);

                         //  SB1=1;
                          }
                          else
                         {
                                      if(LeftIR==1&&RightIR ==0)            //右边检测到红外信号
                                  {
                                         deng4();
                                          youzhuan();                            //右转
                     delay_nms (300);                                           //停止300MS   防止电机反相电压冲击  导致系统复位
deng1();
                             }

                                           if(RightIR ==1&&LeftIR==0)                //左边检测到红外信号
                                  {
                                      deng4();
                                          zuozhuan();                        //左转
                     delay_nms (300);                                           //停止300MS   防止电机反相电压冲击  导致系统复位
deng1();
                                  }
                                  if(RightIR==0&&LeftIR==0)                //两边传感器同时检测到红外
                                  {
                                 //    SB1=0;
                                                deng4();
                                         tingzhi();                     //停止
                     delay_nms (300);                        //停止300MS   防止电机反相电压冲击  导致系统复位
                                         houtui();                         //调用电机后退函数
                                         delay_nms (300);                //后退50毫秒
                                         youzhuan();                     //调用电机右转函数
                                        delay_nms (400);
                                                deng1();
                                  }
                        }

                        qianjin();

}

void ControlCar_yaokong(unsigned char ConType)    //定义电机控制子程序        (红外遥控单独设置一个 switch  case  语句  )
{

  tingzhi();
switch(ConType)                          //判断用户设定电机形式
{
  case 1:  //前进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1
  {
    tingzhi();                                                      //进入前进之前 先停止一段时间  防止电机反向电压冲击主板 导致系统复位
        Delay1ms(150);
      //  LeftLed = 0 ;
        qianjin();
    break;
  }
  case 2: //后退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2
  {
    tingzhi();                                                              //进入后退之前 先停止一段时间  防止电机反向电压冲击主板 导致系统复位
    Delay1ms(150);
  //  LeftLed = 1 ;
        houtui();                                //M2电机反转
    break;
  }
  case 3: //右转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3
  {
     tingzhi();                                                                  //进入左转之前 先停止一段时间  防止电机反向电压冲击主板 导致系统复位
         Delay1ms(150);
                youzhuan();
                                        //M2电机正转
         break;
  }
  case 4: //左转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4
  {
     tingzhi();                                                                  //进入右转之前 先停止一段时间  防止电机反向电压冲击主板 导致系统复位
         Delay1ms(150);
           zuozhuan();                         //M1电机正转  //M2电机反转
          break;
  }
        case 5: //停止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8
  {
    tingzhi();
        break;                                //退出当前选择
  }
          case 6: //左转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4
  {
                                                                       //进入右转之前 先停止一段时间  防止电机反向电压冲击主板 导致系统复位
          Robot_Avoidance();

          break;
  }

                case 7: //停止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8
  {
    deng2();
        break;                                //退出当前选择
  }

          case 8: //停止                          //判断用户是否选择形式8
  {
    deng4();
        break;                                //退出当前选择
  }

}
}

//----------红外遥控-------------------------------------------------------------
void IR_IN() interrupt 2 using 0                      //定义INT2外部中断函数
{
  unsigned char j,k,N=0;                              //定义临时接收变量

  EX1 = 0;                                            //关闭外部中断,防止再有信号到达
  delayms(15);                                        //延时时间,进行红外消抖
  if (IRIN==1)                                        //判断红外信号是否消失
  {
     EX1 =1;                                          //外部中断开
         return;                                          //返回
  }

  while (!IRIN)                                       //等IR变为高电平,跳过9ms的前导低电平信号。
  {
      delayms(1);                                     //延时等待
  }

  for (j=0;j<4;j++)                                   //采集红外遥控器数据
  {
    for (k=0;k<8;k++)                                 //分次采集8位数据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低电平,跳过4.5ms的前导高电平信号。
       {
         delayms(1);                                  //延时等待
       }

       while (!IRIN)                                  //等 IR 变为高电平
       {
         delayms(1);                                  //延时等待
       }

       while (IRIN)                                   //计算IR高电平时长
       {
         delayms(1);                                  //延时等待
         N++;                                         //计数器加加
         if (N>=30)                                   //判断计数器累加值
             {
           EX1=1;                                     //打开外部中断功能
               return;                                    //返回
         }
       }

      IRCOM[j]=IRCOM[j] >> 1;                         //进行数据位移操作并自动补零

      if (N>=8)                                       //判断数据长度
      {
         IRCOM[j] = IRCOM[j] | 0x80;                  //数据最高位补1
      }
      N=0;                                            //清零位数计录器
    }
  }

  if (IRCOM[2]!=~IRCOM[3])                            //判断地址码是否相同
  {
     EX1=1;                                           //打开外部中断
     return;                                          //返回
  }

  for(j=0;j<10;j++)                                   //循环进行键码解析
   {
      if(IRCOM[2]==RecvData[j])                       //进行键位对应
      {
       // ControlCar(j);
                ControlCar_yaokong(j);                               //数码管显示相应数码
      }
   }

   EX1 = 1;                                           //外部中断开
}

void SendData ( unsigned char addr )
{
    unsigned char i;

  //  EA = 0;/*发送时关掉中断,防止中断影响时序  */

    sda = 1;/*开始拉搞  */
    Delay1us ( 1000 );
    sda = 0;/*开始引导码*/
    Delay1us ( 3000 );/*此处延时最少要大于2ms,此参数延时为310ms  */

    for ( i = 0; i < 8; i++ ) /*总共8位数据  */
    {
        sda = 1;
        if ( addr & 0x01 ) /*3:1表示数据位1,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Delay1us ( 500 );
            sda = 0;
            Delay1us ( 210 );
        }
        else              /*1:3表示数据位0 ,每个位用两个脉冲表示  */
        {
            Delay1us ( 210 );
            sda = 0;
            Delay1us ( 500 );
        }
        addr >>= 1;
    }
    sda = 1;
//   EA = 1;
}
void Stop_Music()
{
        SendData(0x0a);
        SendData(0x13);

}
void Star_Music()
{

                        SendData(0x0a);
                  SendData(0x03);
                  SendData(0x0b);
            wudao();
}

//-------------------------------------------------------------------------------------------------------
void main()                               //主程序入口
{

//  bit RunFlag=0;                          //定义小车运行标志位
// LedFlash=3000;                                       //对闪灯数据进行初始化
  EX1=1;                                               //同意开启外部中断1
  IT1=1;                                               //设定外部中断1为低边缘触发类型
  EA=1;                                                //总中断开启
//        ET1=1;
  tingzhi();
        //初始化小车运行状态

  while(1)                                //程序主循环
  {
             if(key == 0)
          {
           delay_nms(10);
           if(key == 0)
           {
                     temp++;
                  while(!key);
           }
          }
          if(temp > 4)
          {
          temp = 1;
          }
          switch(temp)
          {
                   case 1:tingzhi();
                                                //forward();
                                Stop_Music();
                                                break;

                case 2:
                                                Robot_Avoidance();EX1 = 0;break;

                case 3:
                                                EX1 = 1;break;
                case 4:

                        Star_Music();
                                   break;

          }

  }
}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很明白,不要把wudao函数写入中断啊。

我用定时器写了舞蹈但是还是为什么还是caes4切换不到case没有做用,楼下是我的代码能帮我看看吗,还有就是为什么我用注释的wudao()而不是现在这个wudao()的时候,放音乐的时候小车不转。是if语句用的不对吗

网友E:
中断那里出了优先级问题,别把wudao函数写入中断,程序执行不到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定时器写了舞蹈但是还是为什么还是caes4切换不到case没有做用,楼下是我的代码能帮我看看吗,还有就是 ...

unsigned char getkey(void)
{
    unsigned char result=0;
    if(key == 0)
    {
        delay_nms(10);
        if(key == 0)
        {
            result++;
            while(!key);
        }
    }
    if(result > 4)
    {
        result = 1;
    }
    return result;
}

unsigned char DelayWaitKey(unsigned int Delayms)
{
    unsigned char tmpkey;

    z=0;
    TR1=1;
    while (z<(Delayms/50))
    {
        tempkey=getkey();
        if (tempkey!=0)
        {
            TR1=0;
            z=0;
            return tempkey;
        }
    }
    TR1=0;
    z=0;
    return 0;
}

unsigned char wudao(void)
{
    unsigned char tmpResult;

    tingzhi();
    tmpResult=DelayWaitKey(100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qianjin();
    tmpResult=DelayWaitKey(300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tingzhi();
    tmpResult=DelayWaitKey(15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youzhuan();
    tmpResult=DelayWaitKey(15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tingzhi();
    tmpResult=DelayWaitKey(15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qianjin();
    tmpResult=DelayWaitKey(30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tingzhi();
    tmpResult=DelayWaitKey(15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youzhuan();
    tmpResult=DelayWaitKey(15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tingzhi();
    tmpResult=DelayWaitKey(15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qianjin();
    tmpResult=DelayWaitKey(300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tingzhi();
    tmpResult=DelayWaitKey(15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youzhuan();
    tmpResult=DelayWaitKey(15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tingzhi();
    tmpResult=DelayWaitKey(15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qianjin();
    tmpResult=DelayWaitKey(3000);
    if (tmpResult>0) return tmpResult;

    tingzhi();

    return 0;
}

//-------------------------------------------------------------------------------------------------------
void main()                               //主程序入口
{
//  bit RunFlag=0;                          //定义小车运行标志位
    bit IsMusicFlag=0;
// LedFlash=3000;                                       //对闪灯数据进行初始化
    EX1=1;                                               //同意开启外部中断1
    IT1=1;                                               //设定外部中断1为低边缘触发类型
    EA=1;                                                //总中断开启
//        ET1=1;
    tingzhi();
    //初始化小车运行状态
    Timer1Init();//定时器1初始化

    while(1)                                //程序主循环
    {
        if (!IsMusicFlag)
        {
            temp=getkey();
        }
        switch(temp)
        {
        case 1:
            IsMusicFlag=0;
            tingzhi();
            //forward();
            Stop_Music();
            break;
        case 2:
            IsMusicFlag=0;
            Robot_Avoidance();
            EX1 = 0;
            break;
        case 3:
            IsMusicFlag=0;
            EX1 = 1;
            break;
        case 4:
            IsMusicFlag=1;
            temp=Star_Music();
            break;
        }//switch
    }//while(1)
}//main

理解下。。

网友F:
程序有bug,仿真看一下哪里有问题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