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C15W408S单片机做了一个小产品,发现P2.2口没响应

楼主(2020-05-05):
用STC15W408S做了一个小产品,发现P2.2口没响应,做了如下测试程序仍然没有响应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d11=P2^0;
sbit md12=P2^1;
sbit md21=P2^2;
sbit md22=P2^3;

sbit te01=P1^0;
sbit te02=P1^1;
sbit te03=P1^2;
sbit te04=P1^3;

sbit yy01=P2^4;
sbit yy02=P2^6;
sbit yy03=P2^5;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fmcan()

{

        if((te01==0)&&(te02==1)&&(te03==1)&&(te04==1))
        {
            md21=0;
                md22=0;
                yy01=0;
                while(!te01)
                md21=1;
                md22=1;
                yy01=1;
                delayms(5);
        }
}

void main()
{
        md11=1;
        md12=1;
        md21=1;
        md22=1;

        te01=1;
        te02=1;
        te03=1;
        te04=1;

        yy01=1;
        yy02=1;
        yy03=1;

        while(1)
        {
                fmcan();
        }
}

主函数中若为md21=0;P2.2口为0.请教各位师傅指点

网友A:
从你描述 ,md21=0;P2.2口为0.说明端口是正常的,按这个程序,是te01=0,就会使md21=0.然后再te01=1,就会使md21=1.楼主看看是否是te01不能可靠电平转换,导致p2.2没反应。

网友B:
发的程序完整吗?发的这个程序肯定没有反应的

楼主:
这是一个电机遥控程序,te01~te04来自无线接收,yy01~yy03驱动语音芯片,md11、md12\md21、md22驱动两个电机的正反转,完整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d11=P2^0;
sbit md12=P2^1;
sbit md21=P2^2;
sbit md22=P2^3;

sbit te01=P1^0;
sbit te02=P1^1;
sbit te03=P1^2;
sbit te04=P1^3;

sbit yy01=P2^4;
sbit yy02=P2^6;
sbit yy03=P2^5;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fmcan()

{
        if((te01==1)&&(te02==0)&&(te03==0)&&(te04==0))
        {
                md11=0;
                md12=1;
                yy01=0;
                while(!te02)
                md11=1;
                md12=1;
                yy01=1;
                delayms(5);
        }

        if((te01==0)&&(te02==1)&&(te03==0)&&(te04==0))
        {
                md11=1;
                md12=0;
                yy01=0;
                while(!te01)
                md11=1;
                md12=1;
                yy01=1;
                delayms(5);
        }

        if((te01==0)&&(te02==1)&&(te03==1)&&(te04==1))
        {
                md21=0;
                md22=1;
                yy01=0;
                while(!te01)
                md21=1;
                md22=1;
                yy01=1;
                delayms(5);
        }

        if((te01==0)&&(te02==1)&&(te03==0)&&(te04==1))
        {
                delayms(5);
            md21=1;
                md22=0;
                yy01=0;
                while(!te01)
                md21=1;
                md22=1;
                yy01=1;
                delayms(5);
        }

}

void main()
{
        md11=1;
        md12=1;
        md21=1;
        md22=1;

        te01=1;
        te02=1;
        te03=1;
        te04=1;

        yy01=1;
        yy02=1;
        yy03=1;

        while(1)
        {
                fmcan();
        }
}

语音提示都正常,程序中md12和md22输出正常,只有md11和md22没有响应,请教各位师傅指点

楼主:
以上应为md11和md21没有响应

网友C:
重写一个程序,只用4、5行语句,专门操作P22,拉高拉低,用LED或表测试是否电平变换。我有MCU的IO是坏的

网友D:
通用I/O口 上电复位后为: 准双向口/弱上拉(普通8051传统I/O口)
若要使其能对外能输出,要用软件将其改设为强推挽输出

sfr P2M1 = 0x95;  //0000,0000 端口2模式寄存器0
sfr P2M0 = 0x96;  //0000,0000 端口2模式寄存器1

P2M1 = 0x00;  //PxM1.n,PxM0.n =00--->准双向口/弱上拉,    01--->强推挽/强上拉
P2M0 = 0x0F;  //              =10--->仅为输入/高阻,      11--->开漏

楼主:
这个程序运行正常。我不会了!!!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m11=P2^0;
sbit m12=P2^1;
sbit m21=P2^2;
sbit m22=P2^3;

sbit te01=P1^0;
sbit te02=P1^1;
sbit te03=P1^2;
sbit te04=P1^3;

sbit yy01=P2^4;
sbit yy02=P2^6;
sbit yy03=P2^5;

void delayms(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fmcan()

{
    m21=0;
        m22=1;
        delayms(1000);
        m21=1;
        m22=0;
        delayms(1000);

}

void main()
{
        m11=1;
        m12=1;
        m21=1;
        m22=1;

        te01=1;
        te02=1;
        te03=1;
        te04=1;

        yy01=1;
        yy02=1;
        yy03=1;

        while(1)
        {
                fmca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