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求助 看不懂这个lm324是干啥用的了

楼主:
各位能不能讲讲这几个lm324分别是干什么用的,看的有点懵,基础很差问的问题可能呢很简单

网友A(2020-05-05):
这是集成运放,用来放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集成运放,用来放大的

这四个都是吗  能不能麻烦说的具体点  基础太差了

网友C:
第一级是高阻缓冲输入,第二级是低通或带通滤波器,第三级是负反馈放大器,,第四级移相器、阻抗匹配级。

网友D:
U2A与U2B射极跟随器,U2C是反向比例运放,U2D是同相比例运放。

网友E:
从左到右,第1个是电压跟随器,第2个是2阶低通滤波器,第3个是反向放大,第4个是同向放大,其中CL3 CL4是耦合电容,起的隔直通交的作用.电路有点啰嗦,第一节的电压跟随可以和第4节的同相放大合并,第2节的2阶低通可以和第3节的反向放大合并,这样用个358就搞定了.

网友F:
第一个电压跟随器阻抗匹配,第二个积分运算去干扰,第三,第四个反相放大

网友G:
前两个反馈上都不没有电阻,应该是电压跟随器,提高带负载能力,后两个输入信号都加在反相端,应该是反相放大,个人见解,有错误请指正,谢谢

网友H:
U2A是电压跟随器,缓冲隔离作用。
U2B是滤波器
后面2个运放组成2级放大

网友I:
LM324是一个集成在一起的4个运算放大器,在图示电路中,它们起的作用各不相同。U2A是个缓冲器,U2B是低通滤波器,U2C是一个负反馈放大器,U2D是个斯密特触发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从左到右,第1个是电压跟随器,第2个是2阶低通滤波器,第3个是反向放大,第4个是同向放大,其中CL3 CL4是耦合电 ...

大佬再问个问题 像这种u2:B的二阶滤波器它的截止频率是怎么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H:
U2A是电压跟随器,缓冲隔离作用。
U2B是滤波器
后面2个运放组成2级放大

大佬再问个问题 像这种u2:B的二阶滤波器它的截止频率是怎么算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E:
从左到右,第1个是电压跟随器,第2个是2阶低通滤波器,第3个是反向放大,第4个是同向放大,其中CL3 CL4是耦合电 ...

这个滤波电路的截止频率应该怎么算呢

网友J:
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看到几位大神回答的很好,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K:
U2A是作为电压跟随器的单位增益放大器,U2B是滤波器,U2C是反相比例放大器,U2D是同相比例放大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