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看到E接P3.6和3.5的或非时候有点搞不懂

楼主(2020-05-05):
我想用LCD1602和74LS373与单片机进行显示光强,但是看到E接P3.6和3.5的或非时候有点搞不懂,还有程序不像书上单纯的用P2口控制LCD的读写,第一次发帖,希望单片机大神能指导一下,最好有汇编程序。

网友A:
这是总线驱动方式,单纯用P2口控制的是IO方式,IO方式是直接对引脚操作,总线方式是有地址数据的,应该是用MOVX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总线驱动方式,单纯用P2口控制的是IO方式,IO方式是直接对引脚操作,总线方式是有地址数据的,应该是用 ...

是的,但是弄不来,总线的要难一点,我想在上面先显示Light intensity,在和AD转换连接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