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旋转编码器模块测试代码

楼主(2020-05-05):
模块图片
测试平台:STC89C516单片机 晶振:12MHz
其他单片机(STC12单片机)或晶振,请在程序的LCD1602.crotary_encoder.c文件中修改延时函数

连线如图(连线的接口在程序的port.h文件里)

测试代码功能:
将程序下载到开发板,LCD显示0FF,显示数字000.
按下旋转编码器的按键,OFF变为ON,转动旋转编码器就可以在LCD1602中看到数字变化.
再次按下旋转按键,ON变为OFF,此时转动旋转编码器不可以在LCD1602中看到数字变化.

结尾:
    测试程序的注释也比较详细,自我感觉这个程序对较慢的转速和正常的转速的兼容性都比较好,只有极少数情况出现丢步,已经实现较好的实现了旋转编码器的功能了.

本帖测试程序参考过以下帖子
http://www.51hei.com/bbs/dpj-93972-1.html

#include <intrins.h>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rotary_encoder.h"
#include "LCD1602.h"
#include "port.h"

void rotary_encoder_delay50us()//12.000MHz
{
        u8 i;
        _nop_();
        i=22;
        while(--i);
}

void rotary_encoder_delay10ms()        //12.000MHz
{
        u8 i,j;

        i=20;
        j=113;
        do
        {
                while (--j);
        }while (--i);
}

//旋转编码器初始化
void rotary_encoder_init()
{
        ROTARY_ENCODER_CLK=1;
        ROTARY_ENCODER_DT=1;
        ROTARY_ENCODER_SW=1;

        IT0=1;
        EX0=1;
        EA=1;

        LCD1602_print_char(0,0,'O');
        LCD1602_print_char(0,1,'F');
        LCD1602_print_char(0,2,'F');

        LCD1602_print_char(1,0,'0'+0);
        LCD1602_print_char(1,1,'0'+0);
        LCD1602_print_char(1,2,'0'+0);
}

//扫描旋转编码器,返回值为1代表正转,返回值为0代表反转,返回值为0xFF代表未旋转或旋转错误
u8 scan_rotary_encoder()
{
        u8 rotary_encoder_state;//旋转编码器状态
        u16 forced_out;//强制退出

        //旋转编码器状态
        //如果在刚开始ROTARY_ENCODER_CLK和ROTARY_ENCODER_DT都为1,则状态为1
        //如果在刚开始ROTARY_ENCODER_CLK和ROTARY_ENCODER_DT都为0,则状态为0
        if((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 rotary_encoder_state=1;
        else if((!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 rotary_encoder_state=0;

        //ROTARY_ENCODER_CLK和ROTARY_ENCODER_DT为同一电平时检测
        if(((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
        {
                //用最多150ms时间来等待ROTARY_ENCODER_CLK电平或ROTARY_ENCODER_DT电平变化(此时AB为11或00)
                forced_out=3000;
                while(((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
                {
                        --forced_out;
                        rotary_encoder_delay50us();
                        if(!forced_out) return 0xFF;//超时则强制退出,返回错误码
                }

                //每次电平变化必定旋转了编码器,电平变化后要消抖
                rotary_encoder_delay10ms();

                //当ROTARY_ENCODER_CLK为低电平,ROTARY_ENCODER_DT为高电平时
                if((!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
                {
                        //用150ms时间来等待ROTARY_ENCODER_DT电平变化(此时AB为01)
                        forced_out=3000;
                        while((!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
                        {
                                --forced_out;
                                rotary_encoder_delay50us();
                                if(!forced_out) return 0xFF;//超时则强制退出,返回错误码
                        }

                        //每次电平变化必定旋转了编码器,电平变化后要消抖
                        rotary_encoder_delay10ms();

                        //当ROTARY_ENCODER_CLK为低电平,而且ROTARY_ENCODER_DT也为低电平
                        //或ROTARY_ENCODER_CLK为高电平,而且ROTARY_ENCODER_DT也为高电平(AB为11或00)
                        //此时  AB从11到01到00  或  AB从00到01到11
                        if(((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
                        {
                                //如果旋转编码器的状态为1则返回1,代表正转一下
                                if(rotary_encoder_state) return 1;
                                //如果旋转编码器的状态为0则返回0,代表反转一下
                                else return 0;
                        }
                        //若AB不为11或不为00则返回旋转编码器错误码
                        else return ROTARY_ENCODER_ERROR;
                }
                //当ROTARY_ENCODER_CLK为高电平,ROTARY_ENCODER_DT为低电平时
                else
                {
                        //当ROTARY_ENCODER_CLK为高电平,ROTARY_ENCODER_DT为低电平时
                        if((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
                        {
                                //用150ms时间来等待ROTARY_ENCODER_CLK电平变化(此时AB为10)
                                forced_out=3000;
                                while((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
                                {
                                        --forced_out;
                                        rotary_encoder_delay50us();
                                        if(!forced_out) return 0xFF;//超时则强制退出,返回错误码
                                }

                                //每次电平变化必定旋转了编码器,电平变化后要消抖
                                rotary_encoder_delay10ms();

                                //当ROTARY_ENCODER_CLK为低电平,而且ROTARY_ENCODER_DT也为低电平
                                //或ROTARY_ENCODER_CLK为高电平,而且ROTARY_ENCODER_DT也为高电平(AB为11或00)
                                //此时  AB从11到10到00  或  AB从00到10到11
                                if(((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ROTARY_ENCODER_CLK)&&(!ROTARY_ENCODER_DT)))
                                {
                                        //如果旋转编码器的状态为0则返回1,代表正转一下
                                        if(!rotary_encoder_state) return 1;
                                        //如果旋转编码器的状态为1则返回0,代表反转一下
                                        else return 0;
                                }
                                //若AB不为11或不为00则返回旋转编码器错误码
                                else return ROTARY_ENCODER_ERROR;
                        }
                }
        }
        //未响应返回旋转编码器错误码
        return 0xFF;
}

//旋转编码器中断
void rotary_encoder_interrupt() interrupt 0
{
        static u8 dat=0;
        u8 temp=0xFF;//临时变量先赋旋转编码器错误码的值
        if(!ROTARY_ENCODER_SW)//检查按键是否按下
        {
                rotary_encoder_delay10ms();//若按键按下,则消抖
                if(!ROTARY_ENCODER_SW)//再次检查按键是否按下
                {
                        while(!ROTARY_ENCODER_SW);//按键按住则程序卡死在这里
                        rotary_encoder_delay10ms();//松手消抖

                        LCD1602_print_char(0,0,'O');
                        LCD1602_print_char(0,1,'N');
                        LCD1602_print_char(0,2,' ');

                        while(ROTARY_ENCODER_SW)//现在扫描旋转编码器
                        {
                                //扫描旋转编码器,返回值为1代表正转,返回值为0代表反转,返回值为0xFF代表未旋转或旋转错误
                                temp=scan_rotary_encoder();

                                if(temp!=0xFF)//去除旋转编码器错误码
                                {
                                        //利用 unsigned char 特性
                                        //当temp为255时,再加1则溢出,变为0
                                        //同理,当temp为0时,再减1则变为255
                                        if(temp==0x01) ++dat;
                                        if(temp==0x00) --dat;

                                        //LCD1602打印字符(行,列,字符)
                                        LCD1602_print_char(1,0,'0'+(dat/100%10));
                                        LCD1602_print_char(1,1,'0'+(dat/10%10));
                                        LCD1602_print_char(1,2,'0'+(dat/1%10));
                                }
                        }
                        rotary_encoder_delay10ms();//按键按下,则消抖

                        while(!ROTARY_ENCODER_SW);//按键按住则程序卡死在这里
                        rotary_encoder_delay10ms();//松手消抖

                        LCD1602_print_char(0,0,'O');
                        LCD1602_print_char(0,1,'F');
                        LCD1602_print_char(0,2,'F');
                }
        }
}

链接:

楼主(2020-07-21):
我实在找不到编辑按钮在哪了,直接发吧

旋转编码器V1.1版
测试平台:STC89C516单片机        12MHz晶振
其他平台可能要在RotaryEncoder.c文件中修改延时函数
接口定义在port.h文件中

版本特性:

1.旋转编码器程序加入旋转编码器按键的单击双击以及长按
2.精简旋转编码器代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Dse2uiioNi6ByMBjVnB2Q
提取码:peng

网友A(2020-05-10):
谢谢分享,我试了下在仿真里数值似乎没有变化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我试了下在仿真里数值似乎没有变化啊

这段代码我没有用仿真测试过,都是用实物测试的,下面的GIF是实物测试

网友B(2020-07-09):
这不是正交信号吗,怎么你编码器的丝印都是串行输出的

网友C:
楼主用的中断方式   占用1个中断     代码中的11   00这两个状态很关键      配合01 10就能很准确的判断方向

网友D:
我赞同楼上的意见,根据状态 判断出   旋转方向,是正转还是反转

网友E(2020-10-26):
楼主e6b2cwz6c编码器用过吗?这种三相的脉冲输出应该怎么做

网友F(2021-02-27):
用103做了一个,用按钮模拟是对的,我没有编码器,用坏鼠标里的滚轮接上,竟然乱跑,一会加一会减,难道是滚轮坏了

网友F:
拆开后是这个样子了,看来要打磨一下

网友G:
太复杂了,看了头通,可以优化吧

网友H(2021-06-12):
楼主,你好,我需要增加2个LED灯,正转=LED1;反正=LED2;来测试编码器方向,如何增加,求大家指点下

网友I(2021-12-25):
好东西!给无私奉献点个赞!

网友J:
这个旋转编码器程序程序,写的太复杂了.应该几行C代码就可以实现.
当A相在刚导通的瞬间,同时检测B相是否也接通,若没有接通,说明A相先接通是正转
若B相已经接通,说明B相已经先接通了,是反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