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开发板电子秤,程序写了实现不了,求助看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0-05-05):
#include <reg52.h>                 //调用单片机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无符号字符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255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无符号整型 宏定义        变量范围0~65535
#include <intrins.h>

//数码管段选定义      0     1    2    3    4    5        6         7          8           9
uchar code smg_du[]={0xc0,0xf9,0xa4,0x6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
                                           0x88,0x83,0xc6,0xa1,0x86,0x8e,0xff};         //断码
//数码管位选定义
uchar code smg_we[]={0xFE,0xFD,0xFB,0xF7};
uchar dis_smg[8] = {0};
uchar smg_i = 4;    //显示数码管的个位数

sbit beep = P2^5;   //蜂鸣器IO口定义

bit flag_lj_en;                 //按键连加使能
bit flag_lj_3_en;         //按键连3次连加后使能  加的数就越大了
uchar key_time,key_value;      //用做连加的中间变量
bit key_500ms  ;

bit flag_300ms ;
uchar menu_1;       //菜单设计的变量
uint t_high = 300;           //上限报警值

sbit hx711_dout=P1^0;   //不要接开发板LED的短路帽
sbit hx711_sck=P1^1;

long weight;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long Weight_Maopi = 0;

uint temp,qi_weight;
bit chaozhong_flag;
bit leiji_flag;
uchar flag_200ms ;

#define GapValue 437.0     //4.37*100

uint temp,qi_weight;
bit chaozhong_flag;
bit leiji_flag;

/***********************1ms延时函数*****************************/
void delay_1ms(uint q)
{
        uint i,j;
        for(i=0;i<q;i++)
                for(j=0;j<120;j++);
}

/***********************数码显示函数*****************************/
void display()
{
        static uchar i;
        i++;

        if(i >= smg_i)
                i = 0;
        P0 = 0x00;                         //消隐
        P2 = smg_we[i];                          //位选
        P0 = dis_smg[i];                 //段选
}

/*************定时器0初始化程序***************/
void time_init()
{
        EA   = 1;                   //开总中断
        TMOD = 0X01;          //定时器0、定时器1工作方式1
        ET0  = 1;                  //开定时器0中断
        TR0  = 1;                  //允许定时器0定时
}

/********************独立按键程序*****************/
uchar key_can;         //按键值

void key()         //独立按键程序
{
        static uchar key_new;
        key_can = 20;                   //按键值还原
        P3 |= 0x1C;      //0001 1100
        if((P3 & 0x1C) != 0x1C)                //按键按下
        {
                if(key_500ms == 1)        //连加   ,在定时器500ms启动
                {
                        key_500ms = 0;
                        key_new = 1;
                }
                delay_1ms(1);                     //按键消抖动
                if(((P3 & 0x1C) != 0x1C) && (key_new == 1))
                {                                                //确认是按键按下
                        key_new = 0;
                        switch(P3 & 0x1C)
                        {
                                case 0x18: key_can = 3; break;           //得到k2键值
                                case 0x14: key_can = 2; break;           //得到k3键值
                                case 0x0C: key_can = 1; break;           //得到k4键值
                        }
                        flag_lj_en = 1;         //连加使能
                }
        }
        else
        {
                if(key_new == 0)
                {
                        key_new = 1;
                        flag_lj_en = 0;                //关闭连加使能
                        flag_lj_3_en = 0;        //关闭3秒后使能
                        key_value = 0;                //清零
                        key_time = 0;
                        key_500ms = 0;
                }
        }
}

/****************按键处理数码管显示函数***************/
void key_with()
{
        if(key_can == 1)          //设置键
        {
                menu_1 ++;
                if(menu_1 >= 2)
                {
                        menu_1 = 0;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3位
                        flag_300ms = 1;
                }
        }
        if(menu_1 == 1)                        //设置报警
        {
                smg_i = 4;                  //数码管显示4位
                if(key_can == 2)
                {
                        if(flag_lj_3_en == 0)    //定时器里面启动标志
                                t_high += 10 ;                //单次按键
                        else
                                t_high += 100;        //按键按下未松开加大一点
                        if(t_high > 9990)
                                t_high = 9990;
                }
                if(key_can == 3)
                {
                        if(flag_lj_3_en == 0)
                                t_high -= 10 ;                //
                        else
                                t_high -= 100;        //按键按下未松开
                        if(t_high <= 10)
                                t_high = 10;
                }
                dis_smg[0] = smg_du[t_high / 10 % 10];                   //取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t_high / 100 % 10] ;  //取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t_high / 1000 % 10] & 0xdf;           //取十位显示
                dis_smg[3] = 0x64;         //H
        }
}

/****************报警函数***************/
void clock_h_l()
{
        static uchar value;
        if(weight >= t_high)
        {
                value ++;  //消除实际距离在设定距离左右变化时的干扰
                if(value >= 2)
                {
                        beep = ~beep;           //蜂鸣器报警
                }
        }
        else
        {
                beep = 1;
        }
}

void Delay__hx711_us(void)
{
        _nop_();
        _nop_();
}

unsigned long HX711_Read(void)        //增益128
{
        unsigned long count;
        unsigned char i;
          hx711_sck=0;
        Delay__hx711_us();
          hx711_dout=1;
          while(hx711_dout==0);
          for(i=0;i<24;i++)
        {
                hx711_sck=0;
                  count=count<<1;
                  hx711_sck=1;
                  if(hx711_dout)
                        count++;
        }
         hx711_sck=1;
    count=count^0x8000;//下降沿来时,转换数据  异或运算
        Delay__hx711_us();
        hx711_sck=0;
        return(count);
}

void get_weight()          //获取被测物体重量
{
        weight = HX711_Read();
        weight = weight - Weight_Maopi;                //获取净重
        if(weight > 0)
        {
                weight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GapValue);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
        else
        {
                weight = 0;
        }
}

/****************主函数***************/
void main()
{
        time_init();                    //初始化定时器
        while(1)
        {
                key();                                        //按键程序
                if(key_can < 10)    //说明有按键按下,处理键值
                {
                        key_with();                        //设置报警压力
                }
                if(flag_300ms == 1)            //300ms 处理一次压力程序
                {
                        flag_300ms = 0;
                        get_weight();          //获取被测物体重量
                        clock_h_l();        //报警函数
                        if(menu_1 == 0)
                        {
                                smg_i = 4;
                                dis_smg[0] = smg_du[weight % 10];         //取压力的小数显示
                                dis_smg[1] = smg_du[weight / 10 % 10] ; //取压力的个位显示
                                dis_smg[2] = smg_du[weight / 100 % 10] ;           //取压力的十位显示
                                dis_smg[3] = smg_du[weight / 1000 % 10] & 0xdf;           //取压力的百位显示
                        }
                }
                display();                //数码管显示函数
        }
}

/*************定时器0中断服务程序***************/
void time0_int() interrupt 1
{
        static uchar value;                         //定时2ms中断一次
        TH0 = 0xf8;
        TL0 = 0x30;     //2ms
        value++;
        if(value >= 100)
        {
                value = 0;
                flag_300ms = 1;
        }
        if(flag_lj_en == 1)           //按下按键使能
        {
                key_time ++;
                if(key_time >= 250) //500ms
                {
                        key_time = 0;
                        key_500ms = 1; //500ms
                        key_value ++;
                        if(key_value > 3)
                        {
                                key_value = 10;
                                flag_lj_3_en = 1; //3次后1.5秒连加大些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