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teus仿真这一部分是怎么弄得?这个引脚连接在一起,还有下面的箭头

楼主(2020-05-05):
这个引脚连接在一起,还有下面的箭头

网友A:
第一个是总线模式,点proteus界面左边第六个图标就可以在绘图区画出

网友B:
其实就是避免线太多导致界面很乱,下面的是网络标号

网友C:
总线的画法把分线连在总线上  相同标号代表连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