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小白求问,关于单片机控制可控硅的电路!

楼主:
常见的单片机控制可控硅,都是通过过零检测电路得到的过零信号,让单片机产生中断,时延,然后产生触发信号,导通可控硅,进行交流负载的开关等调光调速的控制,我买过一个整体的可控硅模块。直接就是通过输入PWM信号来控制可控硅的调光调速,其中电路图有个芯片的在这里作用不是很懂,STC芯片,有大神指导下吗?

网友A(2020-05-05):
有人能解答疑惑吗?我顶顶顶

网友B:
你自己分析的就很不错了。
L217过零检测电路得到的过零信号,低电平触发P32/INT0,让单片机产生中断,P33产生触发信号(拉0),导通可控硅L1821,进行交流负载的开关等调光调速的控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自己分析的就很不错了。
L217过零检测电路得到的过零信号,低电平触发P32/INT0,让单片机产生中断,P33 ...

就是不懂PWM信号是如何同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的。达到PWM调光的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A:
就是不懂PWM信号是如何同步控制可控硅的导通角的。达到PWM调光的效果。

还望老哥指点。

网友B:
个人认为,对AC220V,没有必要考虑PWM。PWM是针对直流来说的。另一种叫SPWM,实际上是变频器的运用,那个比较复杂,先是把交流变成高压大功率直流,再用高频PWM模拟成正弦波(正负每个周期含有多个PWM波,且峰值不一样)。
对过零控制的可控硅,只要丢弃一部分波,频率是减少的,电压也是降低的。
不过零是斩波,过零延时的也是斩波。
我做过非过零的MCU控制,电阻对OC输入限流,发现只要输入OC的电流不足,导通角不是在0,会斩掉一部分波, 且OC电流越小,导通角越大。电流调到OC的典型电流,导通角都不为0,即电压都不为最高。
STC的PWM功能不是很强大,你用示波器看一下OC是否是PWM,还是延时,就明白模块是怎么控制的了。
如果真是PWM,按我的非过零控制实实验,加在L1821端的有效电流会随PWM输出的不同而不同,导通角也就不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个人认为,对AC220V,没有必要考虑PWM。PWM是针对直流来说的。另一种叫SPWM,实际上是变频器的运用,那个 ...

感谢,受教了!

网友B:
不客气,学无止尽,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