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外接光电检测做输入,电流过大,大家都是怎么处理的?

楼主(2020-05-05):
如题:
   我的光电检测输出电流100 mA,stc的输入口电流也就5~20mA,电流过大,就烧了,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我之前都是用的光耦,是贴片的,现在我想换成DIP这类封装的,方便更换。或者没有这类的,大家也可以回复下别的方法,谢谢坛友们。

网友A:
输出电流是指最大负载能力,而实际输出电流由负载电阻决定。
stc的输入口为高阻输入

来个图啊,不然这么知道你的问题呢

网友B:
串联个限流电阻到IO口让电流小于20mA,再说电流检测可转换成电压检测啊,单片机设置高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串联个限流电阻到IO口让电流小于20mA,再说电流检测可转换成电压检测啊,单片机设置高阻,

我用的89c58的,没办法设置高阻状态;
我只想用这个光电检测,检测有无,不需要模拟量。。

网友C:
上个图啊,单片机IO都有三态,没办法设置高阻?

网友D:
需要添加一个串联电阻来限制电流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用的89c58的,没办法设置高阻状态;
我只想用这个光电检测,检测有无,不需要模拟量。。

肯定线接错了。你不上图,文字表达亦欠妥,说再多也枉然。

网友F:
如果同你描述的那样,光电检测线上并个10欧电阻。100mA电流通过10欧电阻产生1V的电压,你就检测这个1V的电压就可以。自己根据实际情况设置个有无的范围就可以了。

网友F:
10欧100mA就是0.1W;建议你用1W 10欧的电阻。

网友G:
加一个20欧的电阻

网友H:
加个降压模块,从低到高调着试下?

网友I:
加电阻限流就好了,根据压差计算下阻值

网友J:
建议你接一个下拉电阻,下拉电阻用10欧姆左右即可!

网友J:
加上下拉电阻,可以用10欧姆左右

网友K:
只是检测有无,用光耦较好。

网友L:
光电检测的输出应该是一个开关,如果使用发光二极管显示,需要加限流电阻,使流过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不大于发光二极管的极限电流,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么可以将发光二极管换成光耦的输入端,剩下的问题就好解决了

楼主(2020-07-31):
引用 网友F:
10欧100mA就是0.1W;建议你用1W 10欧的电阻。

谢谢。。。。

网友M:
电流过大用电阻

网友N:
电流过大应该加一个适当的电阻就行吧

网友O:
光电检测输出电流100 mA不是工作电流吧,工作电流由外接负载(电阻)决定。光耦这么容易坏吗,用贴片的就好了。

网友P:
对应io用三极管驱动光耦做隔离(甚至不用光耦),不要直接接光耦,驱动三极管的时候基极加上限流电阻1k,3v/1k就几个毫安,怎么单片机也不应该受到影响了,所谓的封装形式根本没有关系,那些都是与采购和价格之类的原因才会变更的

网友Q:
建议加光耦

网友R:
cpu输出都是很低电流的,用三极管缓冲,戓用245芯片

网友S:
加电阻或者光耦

网友M:
电阻可以限流,所以要用电阻。

网友T(2020-09-16):
加个光耦转换没问题的,DIP封装的也有的

网友U:
接vcc的地方串个电阻

网友V:
用的是哪种光电检测的?上个图才好说啊,如果是工业上常用的那种NPN输出的光电头,很好接啊。

网友W:
增加电阻限流呗

网友X:
加个限流电阻,或者并联分流

网友R:
CPU的IO口是非常脆弱的,而且骄气。如果是做输出驱动,必须加缓冲器。如果做信号检测,则要加限流电阻。

网友Y:
光电传感器在配合51系列单片机是应选择NPN集电极输出方式,即下拉有效方式,这样不管你的光电传感器输出电流参数多高都不会对单片机造成伤害,你是不是用来PNP输出型的?

网友Y:
也就是在输入模式,单片机只能接受拉电流而不能接受灌电流

网友Z:
要是限流电阻烧了短路那不就烧芯片了吗?一般用光耦,就算光电端的限流电阻烧了,也就坏光耦

网友AA:
二极管限流或电阻

网友AB:
1、用光耦隔离;2、用电阻降压限流(单片机是电平高低输入不是电流大小输入)。

网友AC:
1,烧了,是单元片机坏了,还是光电检测输出 坏了 2,光电输出坏了,你的单片机IO口是不是设了输出模式,

网友AD:
不能只用一个电阻,要两个电阻分压。如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