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LCD1602显示乱码应该怎么调试啊?

楼主:
我焊接好的电路 LCD显示是乱码  不能正常显示仿真里边的字符  不知道是哪里有问题 (焊接的实物和和仿真图相比那个字符好像是向右移了两位 我也不太清楚是不是因为这个才显示乱码的

网友A(2020-05-05):
焊接检查一下,8根数据线估计有一根或两根接触不好,导致地址和数据出错。感觉是D1D0没焊好,本该第一位显示的80地址,变成82,在第三位上显示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焊接检查一下,8根数据线估计有一根或两根接触不好,导致地址和数据出错。感觉是D1D0没焊好,本该第一位显 ...

我检查了好几遍电路  液晶显示接线也重新焊接了还是不行 我发现我按下自锁开关的瞬间 液晶显示屏显示'37'的位置是显示‘22’的 但是按下后他马上就变成‘37’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