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助,下面的这几行单片机代码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0-05-05):
下面的这几行是什么意思
uchar code zifu[]={
                                                0x0e,0x11,0x1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1,0x11,0x0e,0x00,
是在定义字符么?意义是什么  是接下来要用到么?

网友A:
这是液晶显示字符数据,写到ROM中的,程序里用到可以在液晶上显示字符。

网友B:
显示数字的,一般是0-9.要看是共阴极还是共阳极

网友C:
这是自定义字符的点阵数据

网友D:
一般是数码或lcd屏管显示数字0-9,要注意数码管的选择,共阳还是共阴

网友E:
下面的这几行是什么意思
uchar code zifu[]={
                                                 0x0e,0x11,0x1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1,0x11,0x0e,0x00,

关于以上行的理解:
1.自定义字符的点阵数据,例如zifu[1]显示0x0e;zifu[2]显示0x11;zifu[4]显示0x00。
2.zifu[1]显示0x0e//0000 1110;zifu[2]显示0x11//0001 0001。
3.zifu[1]显示0x0e可以控制端口中的三个动作。
4.如果低电控制就与之相反。

网友F:
意义和接下来怎么用,断章取义。你问了一本书中的一句话,怎么给你解释,你要结合上下文问和分析!

网友G:
这个是一个数组,里面的元素一一对应0-9数字,给数码管接口输入对应元素,它就显示对应的数字

楼主:
大佬们 您说这是对应0-9的元素 我不太明白 0x0e换成十进制是14那么意思是zifu【1】=14? uchar code zifu[]={                                                 0x0e,0x11,0x1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1,0x11,0x0e,0x00,          //           0  1                                                  0x00,0x07,0x04,0x04,0x04,0x04,0x1c,0x00,                                                 0x00,0x1c,0x04,0x04,0x04,0x04,0x07,0x00,          //           2  3                                                  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00,0x00,                                                 0x0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          //           4  5                                                  0x00,0x01,0x03,0x05,0x09,0x11,0x00,0x00,            //¨           6

楼主:
引用 网友F:
意义和接下来怎么用,断章取义。你问了一本书中的一句话,怎么给你解释,你要结合上下文问和分析!

//自定义字符
uchar code zifu[]={
                                                0x0e,0x11,0x11,0x00,0x00,0x00,0x00,0x00,
                                                0x00,0x00,0x00,0x00,0x11,0x11,0x0e,0x00,          //¨           0  1

                                                0x00,0x07,0x04,0x04,0x04,0x04,0x1c,0x00,
                                                0x00,0x1c,0x04,0x04,0x04,0x04,0x07,0x00,          //           2  3

                                                0x00,0x01,0x02,0x04,0x08,0x10,0x00,0x00,
                                                0x00,0x10,0x08,0x04,0x02,0x01,0x00,0x00,          //           4  5

                                                0x00,0x01,0x03,0x05,0x09,0x11,0x00,0x00,            //           6

网友H:
这是设置数码管显示的数字,是一个集合,在接下来的程序中要调用这个集合进行循环显示

楼主:
引用 网友H:
这是设置数码管显示的数字,是一个集合,在接下来的程序中要调用这个集合进行循环显示

这个集合可以随便设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