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语言写个带界面的计算器(供参考)

楼主(2020-05-05):
#include <dos.h> /*DOS接口函数*/
#include <math.h> /*数学函数的定义*/
#include <conio.h> /*屏幕操作函数*/
#include <stdio.h> /*I/O函数*/
#include <stdlib.h> /*库函数*/
#include <stdarg.h> /*变量长度参数表*/
#include <graphics.h> /*图形函数*/
#include <string.h> /*字符串函数*/
#include <ctype.h> /*字符操作函数*/

#define UP 0x48 /*光标上移键*/
#define DOWN 0x50 /*光标下移键*/
#define LEFT 0x4b /*光标左移键*/
#define RIGHT 0x4d /*光标右移键*/
#define ENTER 0x0d /*回车键*/
void *rar; /*全局变量,保存光标图象*/
struct palettetype palette; /*使用调色板信息*/
int GraphDriver; /* 图形设备驱动*/
int GraphMode; /* 图形模式值*/
int ErrorCode; /* 错误7a686964616fe4b893e5b19e31333236393837代码*/
int MaxColors; /* 可用颜色的最大数值*/
int MaxX, MaxY; /* 屏幕的最大分辨率*/
double AspectRatio; /* 屏幕的像素比*/
void drawboder(void); /*画边框函数*/
void initialize(void); /*初始化函数*/
void computer(void); /*计算器计算函数*/
void changetextstyle(int font, int direction, int charsize); /*改变文本样式函数*/
void mwindow(char *header); /*窗口函数*/
int specialkey(void) ; /*获取特殊键函数*/
int arrow(); /*设置箭头光标函数*/
/*主函数*/
int main()
{
initialize();/* 设置系统进入图形模式 */
computer(); /*运行计算器 */
closegraph();/*系统关闭图形模式返回文本模式*/
return(0); /*结束程序*/
}
/* 设置系统进入图形模式 */
void initialize(void)
{
int xasp, yasp; /* 用于读x和y方向纵横比*/
GraphDriver = DETECT; /* 自动检测显示器*/
initgraph( &GraphDriver, &GraphMode, "" );
/*初始化图形系统*/
ErrorCode = graphresult(); /*读初始化结果*/
if( ErrorCode != grOk ) /*如果初始化时出现错误*/
{
printf("Graphics System Error: %s\n",
grapherrormsg( ErrorCode ) ); /*显示错误代码*/
exit( 1 ); /*退出*/
}
getpalette( &palette ); /* 读面板信息*/
MaxColors = getmaxcolor() + 1; /* 读取颜色的最大值*/
MaxX = getmaxx(); /* 读屏幕尺寸 */
MaxY = getmaxy(); /* 读屏幕尺寸 */
getaspectratio( &xasp, &yasp ); /* 拷贝纵横比到变量中*/
AspectRatio = (double)xasp/(double)yasp;/* 计算纵横比值*/
}
/*计算器函数*/
void computer(void)
{
struct viewporttype vp; /*定义视口类型变量*/
int color, height, width;
int x, y,x0,y0, i, j,v,m,n,act,flag=1;
float num1=0,num2=0,result; /*操作数和计算结果变量*/
char cnum[5],str2[20]={""},c,temp[20]={""};
char str1[]="1230.456+-789*/Qc=^%";/* 定义字符串在按钮图形上显示的符号 */
mwindow( "Calculator" ); /* 显示主窗口 */
color = 7; /*设置灰颜色值*/
getviewsettings( &vp ); /* 读取当前窗口的大小*/
width=(vp.right+1)/10; /* 设置按钮宽度 */
height=(vp.bottom-10)/10 ; /*设置按钮高度 */
x = width /2; /*设置x的坐标值*/
y = height/2; /*设置y的坐标值*/
setfillstyle(SOLID_FILL, color+3);
bar( x+width*2, y, x+7*width, y+height );
/*画一个二维矩形条显示运算数和结果*/
setcolor( color+3 ); /*设置淡绿颜色边框线*/
rectangle( x+width*2, y, x+7*width, y+height );
/*画一个矩形边框线*/
setcolor(RED); /*设置颜色为红色*/
outtextxy(x+3*width,y+height/2,"0."); /*输出字符串"0."*/
x =2*width-width/2; /*设置x的坐标值*/
y =2*height+height/2; /*设置y的坐标值*/
for( j=0 ; j<4 ; ++j ) /*画按钮*/
{
for( i=0 ; i<5 ; ++i )
{
setfillstyle(SOLID_FILL, color);
setcolor(RED);
bar( x, y, x+width, y+height ); /*画一个矩形条*/
rectangle( x, y, x+width, y+height );
sprintf(str2,"%c",str1[j*5+i]);
/*将字符保存到str2中*/
outtextxy( x+(width/2), y+height/2, str2);
x =x+width+ (width / 2) ; /*移动列坐标*/
}
y +=(height/2)*3; /* 移动行坐标*/
x =2*width-width/2; /*复位列坐标*/
}
x0=2*width;
y0=3*height;
x=x0;
y=y0;
gotoxy(x,y); /*移动光标到x,y位置*/
arrow(); /*显示光标*/
putimage(x,y,rar,XOR_PUT);
m=0;
n=0;
strcpy(str2,""); /*设置str2为空串*/
while((v=specialkey())!=45) /*当压下Alt+x键结束程序,否则执行下面的循环*/
{
while((v=specialkey())!=ENTER) /*当压下键不是回车时*/
{
putimage(x,y,rar,XOR_PUT); /*显示光标图象*/
if(v==RIGHT) /*右移箭头时新位置计算*/
if(x>=x0+6*width)
/*如果右移,移到尾,则移动到最左边字符位置*/
{
x=x0;
m=0;
}
else
{
x=x+width+width/2;
m++;
} /*否则,右移到下一个字符位置*/
if(v==LEFT) /*左移箭头时新位置计算*/
if(x<=x0)
{
x=x0+6*width;
m=4;
} /*如果移到头,再左移,则移动到最右边字符位置*/
else
{
x=x-width-width/2;
m--;
} /*否则,左移到前一个字符位置*/
if(v==UP) /*上移箭头时新位置计算*/
if(y<=y0)
{
y=y0+4*height+height/2;
n=3;
} /*如果移到头,再上移,则移动到最下边字符位置*/
else
{
y=y-height-height/2;
n--;
} /*否则,移到上边一个字符位置*/
if(v==DOWN) /*下移箭头时新位置计算*/
if(y>=7*height)
{
y=y0;
n=0;
} /*如果移到尾,再下移,则移动到最上边字符位置*/
else
{
y=y+height+height/2;
n++;
} /*否则,移到下边一个字符位置*/
putimage(x,y,rar,XOR_PUT); /*在新的位置显示光标箭头*/
}
c=str1[n*5+m]; /*将字符保存到变量c中*/
if(isdigit(c)||c=='.') /*判断是否是数字或小数点*/
{
if(flag==-1) /*如果标志为-1,表明为负数*/
{
strcpy(str2,"-"); /*将负号连接到字符串中*/
flag=1;
} /*将标志值恢复为1*/
sprintf(temp,"%c",c); /*将字符保存到字符串变量temp中*/
strcat(str2,temp); /*将temp中的字符串连接到str2中*/
setfillstyle(SOLID_FILL,color+3);
bar(2*width+width/2,height/2,15*width/2,3*height/2);
outtextxy(5*width,height,str2); /*显示字符串*/
}
if(c=='+')
{
num1=atof(str2); /*将第一个操作数转换为浮点数*/
strcpy(str2,""); /*将str2清空*/
act=1; /*做计算加法标志值*/
setfillstyle(SOLID_FILL,color+3);
bar(2*width+width/2,height/2,15*width/2,3*height/2);
outtextxy(5*width,height,"0."); /*显示字符串*/
}
if(c=='-')
{
if(strcmp(str2,"")==0) /*如果str2为空,说明是负号,而不是减号*/
flag=-1; /*设置负数标志*/
else
{
num1=atof(str2); /*将第二个操作数转换为浮点数*/
strcpy(str2,""); /*将str2清空*/
act=2; /*做计算减法标志值*/
setfillstyle(SOLID_FILL,color+3);
bar(2*width+width/2,height/2,15*width/2,3*height/2); /*画矩形*/
outtextxy(5*width,height,"0."); /*显示字符串*/
}
}
if(c=='*')
{
num1=atof(str2); /*将第二个操作数转换为浮点数*/
strcpy(str2,""); /*将str2清空*/
act=3; /*做计算乘法标志值*/
setfillstyle(SOLID_FILL,color+3); bar(2*width+width/2,height/2,15*width/2,3*height/2);
outtextxy(5*width,height,"0."); /*显示字符串*/
}
if(c=='/')
{
num1=atof(str2); /*将第二个操作数转换为浮点数*/
strcpy(str2,""); /*将str2清空*/
act=4; /*做计算除法标志值*/
setfillstyle(SOLID_FILL,color+3);
bar(2*width+width/2,height/2,15*width/2,3*height/2);
outtextxy(5*width,height,"0."); /*显示字符串*/
}
if(c=='^')
{
num1=atof(str2); /*将第二个操作数转换为浮点数*/
strcpy(str2,""); /*将str2清空*/
act=5; /*做计算乘方标志值*/
setfillstyle(SOLID_FILL,color+3); /*设置用淡绿色实体填充*/
bar(2*width+width/2,height/2,15*width/2,3*height/2); /*画矩形*/
outtextxy(5*width,height,"0."); /*显示字符串*/
}
if(c=='%')
{
num1=atof(str2); /*将第二个操作数转换为浮点数*/
strcpy(str2,""); /*将str2清空*/
act=6; /*做计算模运算乘方标志值*/
setfillstyle(SOLID_FILL,color+3); /*设置用淡绿色实体填充*/
bar(2*width+width/2,height/2,15*width/2,3*height/2); /*画矩形*/
outtextxy(5*width,height,"0."); /*显示字符串*/
}
if(c=='=')
{
num2=atof(str2); /*将第二个操作数转换为浮点数*/
switch(act) /*根据运算符号计算*/
{
case 1:result=num1+num2;break; /*做加法*/
case 2:result=num1-num2;break; /*做减法*/
case 3:result=num1*num2;break; /*做乘法*/
case 4:result=num1/num2;break; /*做除法*/
case 5:result=pow(num1,num2);break; /*做x的y次方*/
case 6:result=fmod(num1,num2);break; /*做模运算*/
}
setfillstyle(SOLID_FILL,color+3); /*设置用淡绿色实体填充*/
bar(2*width+width/2,height/2,15*width/2,3*height/2); /*覆盖结果区*/
sprintf(temp,"%f",result); /*将结果保存到temp中*/
outtextxy(5*width,height,temp); /*显示结果*/
}
if(c=='c')
{
num1=0; /*将两个操作数复位0,符号标志为1*/
num2=0;
flag=1;
strcpy(str2,""); /*将str2清空*/
setfillstyle(SOLID_FILL,color+3); /*设置用淡绿色实体填充*/
bar(2*width+width/2,height/2,15*width/2,3*height/2); /*覆盖结果区*/
outtextxy(5*width,height,"0."); /*显示字符串*/
}
if(c=='Q')exit(0); /*如果选择了q回车,结束计算程序*/
}
putimage(x,y,rar,XOR_PUT); /*在退出之前消去光标箭头*/
return; /*返回*/
}
/*窗口函数*/
void mwindow( char *header )
{
int height;
cleardevice(); /* 清除图形屏幕 */
setcolor( MaxColors - 1 ); /* 设置当前颜色为白色*/
setviewport( 20, 20, MaxX/2, MaxY/2, 1 ); /* 设置视口大小 */
height = textheight( "H" ); /* 读取基本文本大小 */
settextstyle( DEFAULT_FONT, HORIZ_DIR, 1 );/*设置文本样式*/
settextjustify( CENTER_TEXT, TOP_TEXT );/*设置字符排列方式*/
outtextxy( MaxX/4, 2, header ); /*输出标题*/
setviewport( 20,20+height+4, MaxX/2+4, MaxY/2+20, 1 ); /*设置视口大小*/
drawboder(); /*画边框*/
}
void drawboder(void) /*画边框*/
{
struct viewporttype vp; /*定义视口类型变量*/
setcolor( MaxColors - 1 ); /*设置当前颜色为白色 */
setlinestyle( SOLID_LINE, 0, NORM_WIDTH );/*设置画线方式*/
getviewsettings( &vp );/*将当前视口信息装入vp所指的结构中*/
rectangle( 0, 0, vp.right-vp.left, vp.bottom-vp.top ); /*画矩形边框*/
}
/*设计鼠标图形函数*/
int arrow()
{
int size;
int raw[]={4,4,4,8,6,8,14,16,16,16,8,6,8,4,4,4}; /*定义多边形坐标*/
setfillstyle(SOLID_FILL,2); /*设置填充模式*/
fillpoly(8,raw); /*画出一光标箭头*/
size=imagesize(4,4,16,16); /*测试图象大小*/
rar=malloc(size); /*分配内存区域*/
getimage(4,4,16,16,rar); /*存放光标箭头图象*/
putimage(4,4,rar,XOR_PUT); /*消去光标箭头图象*/
return 0;
}
/*按键函数*/
int specialkey(void)
{
int key;
while(bioskey(1)==0); /*等待键盘输入*/
key=bioskey(0); /*键盘输入*/
key=key&0xff? key&0xff:key>>8; /*只取特殊键的扫描值,其余为0*/
return(key); /*返回键值*/
}

网友A:
看不懂,顶礼膜拜大佬

网友B:
蛮厉害的赶脚

网友C:
hello老哥能帮忙设计程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