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Proteus仿真软件联调问题

楼主(2020-05-05):
为什么我的出不来,下拉选项这些东西,有没有完整的步骤,是不是漏了步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步设置是对的,但你给出的信息不全,你是结合keil线下联合调试还是和keil线上调试?线下调试:你画正确 ...

无法选择固件,灰色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两步设置是对的,但你给出的信息不全,你是结合keil线下联合调试还是和keil线上调试?线下调试:你画正确 ...

不是太懂,就是最终出来这两个页面,还有之前那两个图都不能选择

网友A:
这两步设置是对的,但你给出的信息不全,你是结合keil线下联合调试还是和keil线上调试?线下调试:你画正确电路图后直接在proteus单片机中点击加载程序就行;和keil一起线上调试可以将VDM51.dill文件同时拷贝在proteus的model文件夹以及keil的安装路径BIN文件夹之下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