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码管最后一位高亮,和中间两点串显,不知道是不是单片机背的锅,高手指导下

楼主(2020-05-05):
最后一位调节根本没反应啊。

网友A: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肯定是人的原因

网友B:
刷屏刷到最后一位,处理其他事情了?导致这位显示比较亮。
方法1:延时相同时间后灭屏后处理其他事情;
方法2:在定时中断里刷屏,每位显示时间都是相同的。

网友C:
单片机:这锅我不背。要么电路你没连好,要么你程序没写好,反正是你的问题。

网友D:
可以采取排除法解决。先换个屏幕,测试一下,看是否是硬件问题,如果不是,那肯定是程序问题,一点一点的找,肯定能够找到。

网友E:
程序不对的机率比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东西是死的人是活的,所以肯定是人的原因

肯定咯,东西是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刷屏刷到最后一位,处理其他事情了?导致这位显示比较亮。
方法1:延时相同时间后灭屏后处理其他事情;
...

之前都好好的,不知道搞到哪里了就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单片机:这锅我不背。要么电路你没连好,要么你程序没写好,反正是你的问题。

电路和程序乱码都有可能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以采取排除法解决。先换个屏幕,测试一下,看是否是硬件问题,如果不是,那肯定是程序问题,一点一点的找 ...

用手触碰单片机或者存储器,这个位置正常显示0啊,晶振有的时候会不起振,不知道啥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程序不对的机率比较大

之前好好的,好像之前整短路了一次

楼主:
他妹的,程序没问题,单片机坏了,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