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P8266做客户端,会自动断掉的问题如何解决?

楼主(2020-05-05):
ESP8266是station模式,做客户端,电脑上用c#写了个服务端的程序

单片机操控它,发送AT指令时能成功连接,但是十几秒后,就会自动断掉

如果用调试软件发送AT指令,就不会断的问题

相关的AT指令
AT+CWMODE=1
AT+CWJAP="CMCC-5tiu","nrpg59vj"
AT+CIPSTART="TCP","192.168.1.4",19660
AT+CIPMODE=1
AT+CIPSEND

求大神指点下毛病

网友A:
这个好像和服务器的超时时间有关,你尝试一下设置服务器的超时时间

网友B:
设一下超时时间   大部分情况8266都是当从机用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