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一直卡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楼主(2020-05-05):
芯片型号是STC15F2K60S2 用的DIP40封装的

因为这款是内置晶振还有复位电路的 所以我直接插面包板上烧录测试
结果就一直卡在“检测目标单片机”
也有试过冷启动 或者是先点下载再上电 依旧是停在 检测目标单片机
芯片应该没有问题 用万用表测过vcc和gnd 大概有4.6v

连线是这样连的
下载器 芯片
VCC-> VCCGND->GND
TXD-> RXD
RXD-> TXD

求大神帮帮忙 想不出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1.芯片坏了    2.引脚接错了    3.玄学问题

网友B:
软件里设置烧录的型号和实物一致吗?

网友C:
重启,重插

网友C:
重启电脑,重新插入下载器

网友D:
没有原理图、没有实物图,谁能知道怎么来找问题

如果换一片芯片就可以了,即是原芯片可能因过压、过流、静电、干扰、设置等问题ISP部分损坏了。
当ISP 下载时出现问题,建议用替代法,将芯片、电脑、软件、串口外围都替换一下,检查问题出在哪里。

实例可参考:www点stcisp点com/qa

网友E:
我也遇见过,可能是单片机坏了

网友F:
可能是连线接触有问题,这样的话多试几次应该能下载上。
也有种可能ISP设置有问题,芯片型号不对。你可以换个同型号的试试能不能正常烧写。

网友G:
COM口连接端口出了错误

网友H:
我之前也遇到这样的问题是因为下载器的问题,你换个下载器试一下

网友I:
应该可能是连线接触有问题,这样的话多试几次应该能下载上。

网友J:
建议先检查下烧录软件是不是配置对了,有可能是版本太老,设置频率过高这些问题

楼主:
烧录软件是STC-ISP STC芯片烧录我只知道这个
烧录的型号也没问题 都是选的STC15F2K60S2 与芯片型号一致
不上实物图是感觉没必要 因为没什么外围电路就只连了VCC GND TX RX
但还是感谢各位的帮助 我再仔细研究研究

网友K:
你那个启动的按键是常开的那种吧,STC单片机下载需要常闭的开关,就是按下去是断开,感觉你这种是不是按下去是闭合,松开就是断开了

网友L:
建议先测下VCC实际值,看看与5V差距大否,如果不大,STC ISP按“检测MCU选项”,然后冷启动,开关键多按一会,若检测到显示MCU信息再下载烧录。

网友M:
STC有时候换换烧录软件,会有意想不到的惊喜,不一定新的版本就好  可能就一款适合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