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2个定时器能实现2个状态的延时时间的倒计时吗?

楼主(2020-05-05):
各位,一个单片机问题请教 如果需要有2个状态的延时时间的倒计时,该怎么处理,延时T1后,马上进入延时T2,T1单位为1秒,T2单位为0.1秒,T1,T2按键可调。
是开2个定时器吗?开一个定时器能不能完成需求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假设定时周期为100ms即0.1s定义a,b;分别在定时器中断自加。a=10;时实现T1状态,b=11时即T1状态后的0.1s ...

你好,我还想用数码管来显示,显示完T1倒计时后显示T2倒计时,T1以秒为单位显示,T2以0.1秒为单位显示。
怎么判断当前该显示T1还是T2

网友C:
一个定时器就可以了,每次中断时间小于或等于100ms即可。设置两变量在中断中计数,

网友D:
都可以,百度一下你会找到多种方案,然后找个适合自己的就好。

网友E:
一个定时器够了

网友B:
假设定时周期为100ms即0.1s定义a,b;分别在定时器中断自加。a=10;时实现T1状态,b=11时即T1状态后的0.1s实现T2状态,不同状态可自行调整计时周期、a、b的计数值进行;

网友F:
0.1s和1s的延时,一个定时器搞不定,要么两定时器串起来,要么用一个定时器然后软件设定重复定时的次数。
0.1s和1s两个定时时间既然是通过按键控制,那就很好解决了,对应不同初值,或次数。

网友G:
一个可以完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