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5V电压降压到3V

楼主(2020-05-05):
老哥们,我用的普中的开发板的板子预留的有3.3V和5V,但是我驱动外围芯片需要3.3V,但是我用了3.3V后基本驱动不了51单片机,老哥们要怎么搞,怎么实现5V降压到3.3V或者3V

网友A:
找一个3.3稳压电路或上稳压芯片

网友B:
LM1117GS-3.3

网友C:
单片机 供电5V
外围芯片 供电3.3V
之间I/O口 串1K-4.7K 电阻
降压芯片  可以考虑下 LM1117_3.3V  LM1117_3.0V

网友D:
某宝搜一下降压模块

网友E:
普中开发板上面有一个AMS1117芯片的。接3.3V和GND就好了,我用过没问题。

网友F:
如何外围电路所需要功耗比较小可以使用LDO,如果功耗比较大建议使用PWM dc to dc, 电流输出能力强而且效率高.

网友G:
某宝有降压模块,包括降电压与降电流,对着需求选

网友H:
你表示无法驱动51单片机是什么意思? 外围设备的3.3V可能从主电源汲取了太多电流,因此5V无法为51提供足够的电流。如果是这种情况,则必须使用另一个独立的3.3V电源来驱动外围设备。

网友I:
上ams1117降压到 3.3V

楼主:
好的老哥我这就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