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照传感器和土壤湿度传感器的LCD1602显示问题

楼主(2020-05-06):
本人目前在做一个设计,要求是利用土壤湿度传感器检测土壤中的湿度,并传输模拟信号到LCD1602进行百分比的显示。我想实现的功能是:将传感器检测到的信号送到LCD1602进行显示,LCD1602显示的百分比能够代表湿度的变化,即湿度上升,百分比上升,但是目前问题是:当土壤湿度变大时,LCD1602显示的百分比下降,请问怎样可以解决呢?使用PCF895 AD模块进行数模转换
设计代码附上: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LCD1602_DATA_PORT         P0
#define  PCF8591 0x90

#define  NOP()   _nop_()
#define  _Nop()  _nop_()

sbit        gLcd1602_E        = P3^4;
sbit        gLcd1602_RW = P3^6;
sbit        gLcd1602_RS = P3^5;

sbit        SCL = P2^0;
sbit        SDA = P2^1;

sbit        Dj = P3^1;
sbit        Dj1 = P3^2;
sbit        Dj2 = P3^3 ;
sbit        gIO = P2^2;
bit ack;

u16 tDisp = 0;

void delay15us(void)
{
    unsigned char a;
    for(a=6;a>0;a--);
}

void delay45us(void)
{
    unsigned char a;
    for(a=21;a>0;a--);
}

void delay70u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1;b>0;b--)
        for(a=32;a>0;a--);
}

void delay750u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83;b>0;b--)
        for(a=3;a>0;a--);
}

void delay1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c>0;c--)
        for(b=142;b>0;b--)
            for(a=2;a>0;a--);
}
void delay5ms(void)
{
    unsigned char a,b;
    for(b=19;b>0;b--)
        for(a=130;a>0;a--);
}

void delay250ms(void)
{
    unsigned char a,b,c;
    for(c=11;c>0;c--)
        for(b=92;b>0;b--)
            for(a=122;a>0;a--);
}

void Start_I2c()
{
  SDA=1;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0;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_Nop();
  _Nop();
}

void Stop_I2c()
{
  SDA=0;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DA=1;
  _Nop();
  _Nop();
  _Nop();
  _Nop();
}

void  SendByte(unsigned char  c)
{
unsigned char  BitCnt;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if((c<<BitCnt)&0x80)SDA=1;
       else  SDA=0;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

    _Nop();
    _Nop();
    SDA=1;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if(SDA==1)ack=0;
       else ack=1;
    SCL=0;
    _Nop();
    _Nop();
}

unsigned char   RcvByte()
{
  unsigned char  retc;
  unsigned char  BitCnt;

  retc=0;
  SDA=1;
  for(BitCnt=0;BitCnt<8;BitCnt++)
      {
        _Nop();
        SCL=0;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retc=retc<<1;
        if(SDA==1)retc=retc+1;
        _Nop();
        _Nop();
      }
  SCL=0;
  _Nop();
  _Nop();
  return(retc);
}

void Ack_I2c(bit a)
{
        if(a==0)SDA=0;
        else SDA=1;
        _Nop();
        _Nop();
        _Nop();
        SCL=1;
        _Nop();
        _Nop();
        _Nop();
        _Nop();
        _Nop();
        SCL=0;
        _Nop();
        _Nop();
}

void Lcd1602WaitNoBusy(void)
{
    u8 sta = 0;

    LCD1602_DATA_PORT = 0xff;
    gLcd1602_RS = 0;
    gLcd1602_RW = 1;
    do
    {
        gLcd1602_E = 1;
        sta = LCD1602_DATA_PORT;
        gLcd1602_E = 0;
    }while(sta & 0x80);
}

void Lcd1602WriteCmd(u8 cmd)
{
        Lcd1602WaitNoBusy();

        gLcd1602_E = 0;
        gLcd1602_RS = 0;
        gLcd1602_RW = 0;
        LCD1602_DATA_PORT = cmd;
        gLcd1602_E = 1;
        gLcd1602_E = 0;
}

void Lcd1602WriteData(u8 dat)
{
        Lcd1602WaitNoBusy();

        gLcd1602_E = 0;
        gLcd1602_RS = 1;
        gLcd1602_RW = 0;
        LCD1602_DATA_PORT = dat;
        gLcd1602_E = 1;
        gLcd1602_E = 0;
}

void Lcd1602SetCursor(u8 x, u8 y)
{
    u8 addr = 0;

           switch (y)
        {
                case 0:
                        addr = 0x00 + x;                break;
                case 1:
                        addr = 0x40 + x;                 break;
                default:
                                                                        break;
        }
    Lcd1602WriteCmd(addr | 0x80);
}

void write_sfm2(u8 hang,u8 add,u16 date)
{
        if(hang==1)
                Lcd1602WriteCmd(0x80+add);
        else
                Lcd1602WriteCmd(0x80+0x40+add);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10);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
}

void Lcd1602ShowStr(u8 x, u8 y, u8 *pStr)
{
    Lcd1602SetCursor(x, y);
    while (*pStr != '\0')
    {
        Lcd1602WriteData(*pStr++);
    }
}

void Lcd1602Init(void)
{
        Lcd1602WriteCmd(0x38);
        delay5ms();
        Lcd1602WriteCmd(0x38);
        delay5ms();
        Lcd1602WriteCmd(0x38);
        delay5ms();
        Lcd1602WriteCmd(0x38);
        Lcd1602WriteCmd(0x08);
        Lcd1602WriteCmd(0x01);
        Lcd1602WriteCmd(0x06);
        Lcd1602WriteCmd(0x0c);
}

void write_sfm(u8 hang,u8 add,u16 date)
{
        if(hang==1)
                Lcd1602WriteCmd(0x80+add);
        else
                Lcd1602WriteCmd(0x80+0x40+add);
        Lcd1602WriteData('s');
        Lcd1602WriteData('h');
        Lcd1602WriteData('i');
        Lcd1602WriteData('d');
        Lcd1602WriteData('u');
        Lcd1602WriteData(':');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0);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0/10);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
        Lcd1602WriteData('%');
        if(date<100)
        {
          Dj1=1;
        }
        else
        {
          Dj1=0;
        }
}

void write_sfm3(u8 hang,u8 add,u16 date)
{
        if(hang==1)
                Lcd1602WriteCmd(0x80+add);
        else
                Lcd1602WriteCmd(0x80+0x40+add);
        Lcd1602WriteData(' ');
        Lcd1602WriteData('G');
  Lcd1602WriteData(':');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0);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0/10);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
        Lcd1602WriteData('%');
        if(date<100)
        {
          Dj2=0;

        }
        else
        {
          Dj2=1;

        }
}
void write_wendu(u8 hang,u8 add,u16 date)
{
        if(hang==1)
                Lcd1602WriteCmd(0x80+add);
        else
                Lcd1602WriteCmd(0x80+0x40+add);
        Lcd1602WriteData('W');
        Lcd1602WriteData('e');
        Lcd1602WriteData('n');
        Lcd1602WriteData('d');
        Lcd1602WriteData('u');
        Lcd1602WriteData(':');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00/100);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0/10);
        Lcd1602WriteData('.');
        Lcd1602WriteData(0x30+date%10);
        Lcd1602WriteData(0xdf);
        Lcd1602WriteData('C');
        if(date>250)
        {
          Dj=1;
        }
  else

        {
          Dj=0;
        }

}

bit ISendByte(unsigned char sla,unsigned char c)
{
   Start_I2c();
   SendByte(sla);
   if(ack==0)return(0);
   SendByte(c);
   if(ack==0)return(0);
   Stop_I2c();
   return(1);
}

unsigned char IRcvByte(unsigned char sla)
{  unsigned char c;

   Start_I2c();
   SendByte(sla+1);
   if(ack==0)return(0);
   c=RcvByte();

   Ack_I2c(1);
   Stop_I2c();
   return(c);
}

u8 Ds18b20Init(void)
{
        u8 i = 0;

        gIO = 0;
        delay750us();
        gIO = 1;

        i = 0;
        while (gIO)
        {
                i++;
                if(i>5)
                {
                        return 1;
                }
                delay15us();
        }
        return 0;
}

static void Ds18b20WriteByte(u8 dat)
{
        u16 i = 0, j = 0;

        for (j=0; j<8; j++)
        {
                gIO = 0;
                i++;
                gIO = dat & 0x01;
                delay70us();
                gIO = 1;
                dat >>= 1;
        }
}

u8 Ds18b20ReadByte(void)
{
        u8 byte = 0, bi = 0;
        u16 i = 0, j = 0;

        for (j=8; j>0; j--)
        {
                gIO = 0;
                i++;
                gIO = 1;
                i++;
                i++;
                bi = gIO;

                byte = (byte >> 1) | (bi << 7);

                delay45us();
        }
        return byte;
}

void Ds18b20TempConvertCmd(void)
{
        Ds18b20Init();
        delay1ms();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44);
        delay250ms();
}

void Ds18b20TempReadCmd(void)
{
        Ds18b20Init();
        delay1ms();
        Ds18b20WriteByte(0xcc);
        Ds18b20WriteByte(0xbe);
}

u16 Adc_value = 0;
u16 Adc_value1 = 0;
void main(void)
{
        u8 water_level = 0;
        u8 water_level1 = 0;
        u16 temp = 0;
        u8 tmh = 0, tml = 0;
        double wendu = 0;
        Lcd1602Init();
        Dj = 0;
        while (1)
        {
                ISendByte(PCF8591,0x41);
                IRcvByte(PCF8591);

                ISendByte(PCF8591,0x42);
                Adc_value=IRcvByte(PCF8591);

                water_level = Adc_value/2;
                if(water_level>120)water_level=120;
                write_sfm(1,0,water_level);

                ISendByte(PCF8591,0x40);
                IRcvByte(PCF8591);

                ISendByte(PCF8591,0x42);
                Adc_value1=IRcvByte(PCF8591);

                water_level1 = Adc_value1/2;
                if(water_level1>120)water_level1=120;
                write_sfm3(1,9,water_level1);

                Ds18b20TempConvertCmd();
                Ds18b20TempReadCmd();
                tml = Ds18b20ReadByte();
                tmh = Ds18b20ReadByte();

                temp = tml | (tmh << 8);

                wendu = temp * 0.0625;
                tDisp = (u16)(wendu * 10);
                write_wendu(2,0,tDisp);
        }
}

网友A:
请问楼主你的问题是怎么解决的?我最近在设计也是土壤湿度的检测,还要做一个wifi模块进行数据传输,能不能分享一下经验啊。谢谢了

网友B:
能告诉我们如何解决这个问题的吗?感谢你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