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仿真软件好用?功能方面优缺点分别是什么

楼主(2020-05-06):
各位大神们!请问画仿真电路图什么仿真软件好用?求推荐

网友A:
一般用proteus  如非必要还是建议做实物,仿真有很多问题

网友B:
纯电子电路的话比较推荐Multisim,如果是单片机编程的话Proteus,不过一般这种仿真都会跟实际多少有些差距,做成实物之后可能需要再调整一下

网友C:
个人觉得如果电路较多用Multisim,单片机编程更适合用Proteus,一般Proteus就够用了

网友D:
单片机编程用proteus就可以

网友E:
Proteus就很好了

网友F:
Multisim 不香吗,操作简单易上手

网友G:
如果是编程,用Proteus8.6比较好用。优点:
1.其处理器模型支持8051、HC11、PIC10/12/16/18/24/30/DsPIC33、AVR、ARM、8086和MSP430等。
2.在编译方面,它也支持IAR、Keil和MATLAB等多种编译器。
3.互动的电路仿真。
4.仿真处理器及其外围电路。
5.智能原理图设计。
6.完善的电路仿真功能。
7.独特的单片机协同仿真功能。
8.实用的PCB设计平台。
9.Proteus提供了丰富的资源。
等等。

网友H:
大学会用Multisim做电路实验的软件,一般学51还是Proteu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