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LED灯怎么拆?无从下手

楼主(2020-05-06):
无从下手!

网友A:
很多拆解确实很难,感觉先撬开透明罩。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多拆解确实很难,感觉先撬开透明罩。

透明罩看来是一次性粘合上的,只有破坏性拆解了

网友B:
防爆防水的吧

网友B:
透明罩好像有两个螺丝吧

网友C:
撬开透明皂!

网友D:
暴力拆开!!

网友E:
用电吹风在背面加一下热,从前面看塑料罩能分离吗,别温度太高、太热把塑料烤变形了。

网友F:
用防水胶的产品,只能尝试加热金属后壳几十秒,再试着撬开面罩。不要带太大希望

网友G:
引用 网友F:
用防水胶的产品,只能尝试加热金属后壳几十秒,再试着撬开面罩。不要带太大希望

说的没毛病

网友H:
只能暴力拆,很费劲,胶粘的死死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H:
只能暴力拆,很费劲,胶粘的死死的,

跟更换手机电池一样,给它加热到适当的温度方可轻松拆解

网友J(2020-07-03):
从图片看,貌似是六角螺丝,需要专业工具。还有电路板一般是有灌胶防水的,需要把胶水挖掉。

网友K:
这应该是隔爆型设计,设计时应该没考虑到修的情况。

网友L:
干他就完事了

网友M(2020-08-13):
撬开这个,还可以粘上的。

网友N:
先把所有的螺丝拆下来 再加热 实在不行只有暴力破拆了

网友O:
用热风枪吹铝块四边,控制一下温度,不然有机玻璃的面罩就起麻点了不会平整了,

有的手机的外壳可以用热风枪,有的是自动挂钩的按进去容易,拆开需要小的一字头螺丝刀辅助。
拆开面罩就简单,图片红圈对面肯定是自攻螺丝。

这些基本上都是阻容全桥,大功率用小开关电源隔离变压器。
拆开 好多个LED灯。

楼主:
引用 网友H:
只能暴力拆,很费劲,胶粘的死死的,

我很费劲的用榔头砸 开了,磁环都震碎了。在很宽的电压范围恒功率,,,,,,

楼主:
引用 网友K:
这应该是隔爆型设计,设计时应该没考虑到修的情况。

对,一锤子买卖!我拆出来LED有用呀!大功率的

网友P(2020-11-08):
看这款车灯做工不错。

网友Q(2021-02-09):
暴力拆开嘎嘎

网友R(2021-04-13):
果然是爆力出奇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