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Arduino UNO的光驱写字机制作

楼主(2020-05-06):
功能说明:本写字机的绘图范围是40mm×40mm,可以书写汉字、手写字、图片(BMP格式)等等,可以进行逐行、Z字型走线、逐点、轮廓等四种模式进行绘图。

硬件材料:Arduino Uno(必须是MEGA328P的芯片)、两片A4988电机驱动芯片、一块CNC Shiled扩展板、两块废旧光驱、一个9G的舵机、热熔枪、硬纸板、鱼线(不容易断的绳子)、带弹簧的圆珠笔、12V/1A电源适配器或者可调电源。
上位机软件:Bachin Draw(测试过)、微雕大师(没测试过)等

制作步骤:
①准备两块废旧台式光驱,拆机,留下里面的步进电机

②把两块步进电机的线按1234或者4321的顺序外接出来。

③制作写字机Y轴平面,找出其中一块光驱,找个硬纸板,用热熔枪固定在移动的电机上(必须确保水平,否则影响绘图精确度,这里调试了很久,可以把水平仪或者手机下载一个水平仪放在硬纸板上,在完全水平之前,一直调整硬纸板的角度直至完全水平)

④找出圆珠笔,将弹簧取出,放置笔芯的最上面,之后外壳上打个洞,将鱼线套在笔芯上,用热融枪固定,从圆孔中取出,装上外壳固定后可以通过拉拽鱼线实现抬笔落笔的操作。

⑤将笔固定在X轴上后尝试将X轴光驱放在Y轴上,调整笔的位置直至笔可以碰到Y轴的硬纸板,之后将从孔中穿出的鱼线固定在舵机上,确保舵机运动时可以使笔抬起来,这里需多次尝试找到对的位置

⑥第五步的位置确定好后,将X轴固定在Y轴上,至此,光驱写字台已经制作完成。

⑦拿出Arduino Uno,烧录固件和软件代码。先烧固件,后烧软件。UNO:
固件:
软件:
固件、软件烧录工具:Xloader

⑧:烧录完成后拿出CNC shiled,固定在UNO上,两块板子形状一样,然后将A4988插在X轴和Y轴上。如图

⑨连线,将两块光驱上接出的线路按1234连接到开发板CNC的X轴和Y轴上,将舵机的三条线、VCC、GND、信号线接在CNC上。如图:

⑩上电,将开发板和驱动芯片上电,驱动芯片的电在CNC shiled的12V的接口那里上电。

11.打开上位机、添加图,我这里添加了一条龙和一个哆啦A梦。画出来的效果是不是很棒啊。

赶快来动手制作属于你自己的光驱写字机吧,成本不到50元哦~

更改你的CH340比特率为57600

hex文件下载:

网友A:
这个非常牛逼啊!

网友B:
正需要这个,谢谢分享!

网友C:
有时间做一个

网友D(2020-11-18):
先烧固件后烧软件不太明白,求指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先烧固件后烧软件不太明白,求指教

表述错了,就是把软件上传到Arduino,只用上传一次。另外,UNO确实有固件但都是写好卖的,没工具写不进去。

网友F:
您好,我是初学者,您所说的:“更改你的CH340比特率为57600运行XLoader烧录grbl_v0_8c_atmega328p_16mhz_9600.hex”
这里的波特率“57600”和图片中烧录工具:Xloader的”115200“这两个是选择哪个?谢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F:
您好,我是初学者,您所说的:“更改你的CH340比特率为57600运行XLoader烧录grbl_v0_8c_atmega328p_16mhz_9 ...

找到了。。。。。在端口设置。但其他的设置如”数据位“、”奇偶校验“这些需要设置么?

网友F:
还有个问题没弄明白,希望楼主大大能指教一下。
是用烧录工具:Xloader上传XY_servo_0.9.hex后,再用Xloader上传grbl_v0_8c_atmega328p_16mhz_9600.hex软件是么?这样代码是否进行覆盖?
还有就是我按照您的教程制作完成后,加电无反应......
螺杆电机的4跟电源线排列1234是对应电机驱动板从上到下的1234这个顺序么?问的比较多,不好意思哈,谢谢了

网友G(2021-01-06):
请问这个uno的实物图是不是有问题啊 mega328p我搜到的是带芯片的

网友H:
奇思妙想啊,赞。

网友I(2021-02-08):
这个创意不错,回头照着做一个试试

网友J(2021-12-27):
请问cnc需要放帽盖吗

网友K(2022-03-14):
正需要这个,非常详细。
谢谢分享!

网友L(2023-12-11):
有跟成功的吗

网友M:
先给你点赞,谢谢分享!不错有时间做个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