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可以和单片机一样控制LCD液晶屏吗?

楼主(2020-05-06):
(无正文)

网友A:
是可以的,PLC可以看做是多了POWER和IO扩展与总线的单片机,但实际使用时基本不会有人这样做,除了特定的PLC,常用的PLC的AI和AO接口有限,需要更多的需要就要IO模块扩展,切通讯协议的不同要经传变送,算法容量层级增长,硬件投入也高,刷新速度还受限,1的成果1000或更多的投入,所以现在都是用HMI的,走相应协议就好,接口通用,简单高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