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电脑进行串口通讯,电脑上没有出现新的端口

楼主(2020-05-06):
单片机:at89c2051
串口:RS485转RS232

有转换器,和调试软件。但是单片机通过RS485转RS232连接到电脑上后,电脑上没有出现新的端口,还是只有一个COM1。这种情况一般都是哪些地方出现错误??请各位指教。

PS:AB线没有接反,反复试过。

楼主(2020-08-07):
过来填坑,具体原因已经忘记了。列出来以下几点:
1、串口通讯电脑端需要安装对应芯片的驱动;
2、转接口连接是否错位;
3、电脑串口很有可能坏掉了,或者松动。
4、如果以上原因都不是,那就重启电脑,重启一切。

网友A(2020-05-06):
TTL串口:5V和0V代表1和0
485:A线电平比B线电平高代表1,A线电平比B线电平低代表0
232:+12V代表1,-12V代表0
电脑出来串口(主板上带的DB9)是232电平的。
at89c2051出来的是TTL电平
你用RS485转RS232,RS232接电脑上的DB9接口,那另一头是485电平,你的at89c2051外围电路上有类似MAX487这样的电平转换芯片么?不然还是用不了。
建议那个宝个USB转TTL电平的转换板。

网友B:
1.驱动没有安装   2.转换器有问题  3.电脑USB口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TTL串口:5V和0V代表1和0
485:A线电平比B线电平高代表1,A线电平比B线电平低代表0
232:+12V代表1,-12V ...

有的,是MAX485芯片

楼主:
我在网络上搜索到:电脑的D89串口就是COM1。232直接连接,只要在调试软件上设置好端口和波特率就可以了。但是我现在买的核心板还没到。没有办法试验。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的,是MAX485芯片

有电路么?MAX485是半双工通讯,收发要控制的。不是全双工的。所以要看下电路。

网友C(2020-07-09):
楼主不如把搭起来的一套东西拍个照片,看看到底用的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