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2c5a60s2单片机音乐频谱程序

楼主(2020-05-06):
stc12c5a60s2单片机的IO口自带AD转换接口,而stc89c51需要使用AD转换模块,程序太长,懒得复制,都在压缩包里面。注意水银开关的接法,如果不需要第二种功能的可以指教短接。新手上路,请大家指教!!!

#include <stc12c5a60s2.h>//"stc12c5620ad.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LongToBin(n) (((n>>21)&0x80)|((n>>18)&0x40)|((n>>15)&0x20)|((n>>12)&0x10)|((n>>9)&0x08)|((n>>6)&0x04)|((n>>3)&0x02)|((n)&0x01))
#define BIN(n) LongToBin(0x##n##)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SAMPLE_NUM 64
#define NUM_2_LOG 6
#define FFT_OUT_MIN 1
#define FFT_OUT_MAX        11
uchar code BRTable[SAMPLE_NUM] ={
0, 32, 16, 48, 8, 40, 24, 56,4, 36, 20, 52, 12, 44, 28, 60, 2, 34, 18, 50, 10, 42, 26,
58, 6, 38, 22, 54, 14, 46, 30, 62, 1, 33, 17, 49, 9, 41, 25, 57,5, 37, 21, 53, 13, 45,
29, 61,3, 35, 19, 51, 11, 43, 27, 59,7, 39, 23, 55, 15, 47, 31, 63};
char code sin_tabb[SAMPLE_NUM] = {
0 ,12 ,25 ,37 ,49 ,60 ,71 ,81 ,90 ,98 ,106 ,112 ,117 ,122 ,125 ,126 ,127 ,126 ,125 ,
122 ,117 ,112 ,106 ,98 ,90 ,81 ,71 ,60 ,49 ,37 ,25 ,12 ,0 ,-12 ,-25 ,-37 ,-49 ,-60 ,
-71 ,-81 ,-90 ,-98 ,-106 ,-112 ,-117 ,-122 ,-125 ,-126 ,-127 ,-126 ,-125 ,-122 ,-117
,-112 ,-106 ,-98 ,-90 ,-81 ,-71 ,-60 ,-49 ,-37 ,-25 ,-12  };

char code cos_tabb[SAMPLE_NUM] = {
127 ,126 ,125 ,122 ,117 ,112 ,106 ,98 ,90 ,81 ,71 ,60 ,49 ,37 ,25 ,12 ,0 ,-12 ,-25 ,
-37 ,-49 ,-60 ,-71 ,-81 ,-90 ,-98 ,-106 ,-112 ,-117 ,-122 ,-125 ,-126 ,-127 ,-126 ,-125 ,
-122 ,-117 ,-112 ,-106 ,-98 ,-90 ,-81 ,-71 ,-60 ,-49 ,-37 ,-25 ,-12 ,0 ,12 ,25 ,37 ,49
,60 ,71 ,81 ,90 ,98 ,106 ,112 ,117 ,122 ,125 ,126 };
uchar a[64];
uchar keep,keepnum,anum,timernum,timernum2,lednum3,Ltime;//用于分离

/*加入数组用于显示相应led灯数目*/
uchar lednum[]={0x00,0x01,0x03,0x07,0x0f,0x1f,0x3f,0x7f,0xff};//0-7的显示数组  P2组控制

int xdata FftReal[SAMPLE_NUM];
int xdata FftImage[SAMPLE_NUM];

xdata unsigned char num[128];
xdata unsigned char temp[128];

sbit p37=P3^7;
sbit p36=P3^6;
sbit p35=P3^5;
sbit p34=P3^4;

sbit p07=P0^7;
sbit p06=P0^6;
sbit p05=P0^5;
sbit p04=P0^4;
sbit p03=P0^3;
sbit p02=P0^2;
sbit p01=P0^1;
sbit p00=P0^0;

sbit p27=P2^7;
sbit p26=P2^6;
sbit p25=P2^5;
sbit p24=P2^4;
sbit p23=P2^3;
sbit p22=P2^2;
sbit p21=P2^1;
sbit p20=P2^0;

sbit key=P3^3;
sbit zh=P3^0;

void delay(unsigned char a)
{
        unsigned int i;
        while(--a)
                for(i=0;i<50;i++);
}
void timerinit()//定时器 初始化函数
{
         TMOD=0x11;
         TH0=(65536-2048)/256;
         TL0=(65536-2048)%256;

         TH1=(65536-50000)/256;
         TL1=(65536-50000)%256;

         EA=1;
         ET0=1;
         TR0=1;

         ET1=0;
         TR1=0;
}

void FFT_process()                          //下落迟滞
{
        unsigned char i;
        for(i=0;i<14;i++)
        {
                if(a[i] < temp[i])
                {
                        num[i]++;
                        if(num[i] == 1)
                        {
                                if(temp[0]==0&&temp[1]==0&&temp[2]==0&&temp[3]==0&&temp[4]==0&&temp[5]==0&&temp[6]==0&&temp[7]==0&&temp[8]==0&&temp[9]==0&&temp[10]==0&&temp[11]==0&&temp[12]==0&&temp[13]==0);
                                else
                                {
                                        a[i] = --temp[i];
                                        num[i] = 0;
                                }
                        }
                }
                else num[i] = 0;
        }
}

void disp()
{
        timernum++;
        if(timernum==15) timernum=1;
        P2=0x00;//显示前先关闭

        p37=1;
        p36=1;
        p35=1;
        p34=1;

        P0=0Xff;
        FFT_process();
        switch(timernum)
        {
                case 1:anum=a[0];break;//
                case 2:anum=a[1];break;//
                case 3:anum=a[2];p37=0;break;
                case 4:anum=a[3];p36=0;break;
                case 5:anum=a[4];p35=0;break;
                case 6:anum=a[5];p34=0;break;
                case 7:anum=a[6];p07=0;break;
                case 8:anum=a[7];p06=0;break;
                case 9:anum=a[8];p05=0;break;
                case 10:anum=a[9];p04=0;break;
                case 11:anum=a[10];p03=0;break;
                case 12:anum=a[11];p02=0;break;//
                case 13:anum=a[12];p01=0;break;//
                case 14:anum=a[13];p00=0;break;//
        }
        P2=lednum[anum];
        delay(2);
}

uchar STC_ADC()                   //!!根据数据手册写一个ad读取函数  buyonggai
{
     uchar i;
     ADC_RES   = 0;
     ADC_RESL  = 0;
         ADC_CONTR = BIN(10001000);
         i=3;
     while(i--);
     while (1)
     {
         if (ADC_CONTR & BIN(10000))
              {
                             break;
                    }
     }
     ADC_CONTR = BIN(10000000);
           return( ADC_RESL<<2) ;
}
short sqrt_16( unsigned long M)
{
    unsigned int N, i;
    unsigned long tmp, ttp;
    if( M == 0 )
        return 0;

    N = 0;

    tmp = ( M >> 30 );
    M <<= 2;
    if( tmp > 1 )
    {
        N ++;
        tmp -= N;
    }

    for( i=15; i>0; i-- )
    {
        N <<= 1;

        tmp <<= 2;
        tmp += (M >> 30);

        ttp = N;
        ttp = (ttp<<1)+1;

        M <<= 2;
        if( tmp >= ttp )
        {
            tmp -= ttp;
            N ++;
        }
    }

    return N;
}
void FFT()
{
        register    uchar i,bb,j,k,p,max;
        register short TR,TI,temp;
    unsigned long ulReal;
    unsigned long ulImage;

        for(i=0; i<SAMPLE_NUM;i++)          //此处可以加入自动增益
        {
                FftReal[BRTable[i]] = STC_ADC();//使显示保持在一定范围内
        FftImage[i] = 0;
        }

    for( i=1; i<=NUM_2_LOG; i++)
    {
        bb=1;
        bb <<= (i-1);
        for( j=0; j<=bb-1; j++)
        {
            p=1;
            p <<= (NUM_2_LOG-i);
            p = p*j;
            for( k=j; k<SAMPLE_NUM; k=k+2*bb)
            {
                TR = FftReal[k]; TI = FftImage[k]; temp = FftReal[k+bb];
                FftReal[k] = FftReal[k] + ((FftReal[k+bb]*cos_tabb[p])>>7) + ((FftImage[k+bb]*sin_tabb[p])>>7);
                FftImage[k] = FftImage[k] - ((FftReal[k+bb]*sin_tabb[p])>>7) + ((FftImage[k+bb]*cos_tabb[p])>>7);
                FftReal[k+bb] = TR - ((FftReal[k+bb]*cos_tabb[p])>>7) - ((FftImage[k+bb]*sin_tabb[p])>>7);
                FftImage[k+bb] = TI + ((temp*sin_tabb[p])>>7) - ((FftImage[k+bb]*cos_tabb[p])>>7);

                FftReal[k]  >>= 1;
                FftImage[k]  >>= 1;
                FftReal[k+bb]  >>= 1;
                FftImage[k+bb]  >>= 1;
            }
        }
    }
        max=0;
    for( i=0; i<14; i++)
    {
        ulReal = FftReal[i+1];
        ulReal *= ulReal;
        ulImage = FftImage[i+1];
        ulImage *= ulImage;

        a[i] = sqrt_16( ulReal + ulImage );   //修改

        if( a[i] < FFT_OUT_MIN ) //
            a[i] = 0;//修改
        else
          a[i] = a[i]-FFT_OUT_MIN;

        if( a[i] >max)
             max =a[i];
    }

    if(max>8) //11
    {
       max/=8;
        for( i=0; i<14; i++) //输出a的5个分离数值
        {
             a[i]/=max;
        }
    }
}

/////--------------------------------剩余代码在压缩包内--------------------------------------------------
全部代码51hei下载地址:

网友A(2022-05-20):
求原理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