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提示缺少“;”怎么改

楼主(2020-05-06):
#include<reg51.h>
#define uchar8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uchar8 code wendu1[]={0x30,0x31,0x32,0x33,0x34,0x35,0x36,0x37,0x38,0x39}; //0 到 9 的代码
uchar8 code wendu2[]="tempreture";
uchar8 code wendu3[]="^c" ;
sbit rs = P3^0; //1602 数据/命令
sbit rw = P3^1; // 读/写
sbit en = P3^2; // 使能端
sbit DQ = P3^7;
uint  u_tempt;
float f_tempt
void delay (uint x)
uint i,j;
    for(i=0;i<x;i++)
         for(j=0;j<130;j++);
   }
void write_com(uchar8 com)
标红的地方一直显示missing ';' before’u_tempt‘,求大佬指教要怎么该,在线等挺急的

网友A:
float f_tempt 是否缺点啥

网友B: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你前面是这样定义的,所以
uint16  u_tempt;
才对

网友C:
你先宏定义一个uint

网友D:
你看你的程序开头那句#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报错的地方用的是uint

网友E:
你定义的 #define uint16 unsigned int  就得用 uint16 u_tempt;,不可以用uint  u_tempt;

网友F:
uint  u_tempt;
float f_tempt
第2句肯定要加;
为什么会提示before,有点怪。选改好float f_tempt;再看。

网友G:
uint  u_tempt;改为 uin16  u_tempt;

网友G:
注意全角的分号和半角的分号 float f_tempt后面少个分号

网友H:
float f_tempt那里加个;

网友I:
你这 ; 少的有点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float f_tempt 是否缺点啥

好的谢谢了

网友J:
你的宏定义里根本没有uint呢,你定义的是uint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