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与上位机自定义协议串口通信 上位机与下位机代码

楼主(2020-05-06):
本文主要是关于stc12c5a60s2单片与超声波的下位机代码与上位机vs2010的串口通信

c#效果

c#效果

c#效果

电路原理图如下:

电路图

电路图

整体设计与流程图:

整体设计

整体设计

流程图

流程图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MYID 0x1f
#define UPID 0X5f
sfr AUXR=0x8e; //STC 应用辅助寄存器
sfr BRT=0x9c;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寄存器,装入重装数
unsigned char code ying_table[]=
{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0x39,0x5e,0x79,0x71,0xff};
//共阴
unsigned char showdata[4]={1,3,5,7};
unsigned char bufsend[20]={0},sendlen;
unsigned char bufrecv[20]={0},recvlen;

sbit ASEG=P0^0;
sbit BSEG=P0^1;
sbit CSEG=P0^2;
sbit DSEG=P0^3;
// 超声波应用端口及变量
sbit RX=P0^4; //Echo
sbit TX=P0^5; //Trig
sbit PWM=P2^4;//直流电机串口定义

bit flag=0;
//
sbit LED1=P3^4;
sbit SOUNDER1=P3^5;
unsigned int t,temp=0;

void seg4show(unsigned char i)
{
        switch(i)
        {
                case 0:
                        ASEG=0; BSEG=1;
                        CSEG=1; DSEG=1; break;
                case 1:
                        ASEG=1; BSEG=0;
                        CSEG=1; DSEG=1; break;
                case 2:
                        ASEG=1; BSEG=1;
                        CSEG=0; DSEG=1; break;
                case 3:
                        ASEG=1; BSEG=1;
                        CSEG=1; DSEG=0; break;
                default:
                        ASEG=1; BSEG=1;
                        CSEG=1; DSEG=1; break;
        }
        if(i==0)
        {
                if(showdata[i]==0)
                P1=0;
        }
        else if(i==1)
                P1=ying_table[showdata[i]]|0x80;
        else
                P1=ying_table[showdata[i]];
}
//----------------------------------------------
//STC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9600bps@11.0592MHz
void UartInit(void) //9600bps@11.0592MHz
{
        PCON&=0x7F; //波特率不倍速
        SCON=0x50; //8 位数据,可变波特率
        AUXR&=0xFB; //独立波特率发生器时钟为 Fosc/12,即 12T
        BRT=0xFD; //设定独立波特率发生器重装值
        AUXR|=0x01; //串口 1 选择独立波特率发生器为波特率发生器
        AUXR|=0x10; //启动独立波特率发生器
}

//----------------------------------------------
void Timer0Init(void) //200 微秒@11.0592MHz
{
        AUXR&=0x7F; //定时器时钟 12T 模式
        TMOD&=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0x02;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0=0x48; //设置定时初值
        TH0=0x48;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0=0; //清除 TF0 标志
        TR0=1; //定时器 0 开始计时
}
//----------------------------------------------
void Timer1Init(void)
{
        AUXR&=0xBF; //定时器时钟 12T 模式
        TMOD&=0x0F; //设置定时器模式
        TMOD|=0x10; //设置定时器模式
        TL1=0x0; //设置定时初值
        TH1=0x0; //设置定时重载值
        TF1=0; //清除 TF1 标志
        TR1=1; //定时器 1 开始计时
}
//----------------------------------------------
void DataSend(unsigned char ss[],unsigned char len)
{
        unsigned char i;
        for(i=0;i<len;i++)
        {
                SBUF=ss[i];
                while(TI==0);
                        TI=0;
        }
}
//超声波距离计算
unsigned int Conut(void)
{
        unsigned int time,kk;
        time=TH1*256+TL1;
        TH1=0;
        TL1=0;
        kk=(unsigned int)((time*1.87)/100); //算出来是 CM
        return kk;
}
//----------------------------------------------
void zd1() interrupt 3 //T1 中断用来计数器溢出,超过测距范围
{
        flag=1; //中断溢出标志
}
//----------------------------------------------
void StartModule() //启动超声波模块
{
        unsigned char i;
        TX=1;
        _nop_(); //20us 延时
        i = 52;
        while (--i);
        TX=0;
}
//----------------------------------------------
//超声波读取数据
unsigned int ReadChaoshengbo()
{
        unsigned int len;
        StartModule();
        while(!RX); //当 RX 为零时等待
        TR1=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 RX 为 1 计数并等待
        TR1=0; //关闭计数
        len=Conut(); //计算
        return len;
}
//----------------------------------------------
//协议生成模块
unsigned char DataSendPreprocess(unsigned int x)
{
        unsigned char i,t=0;
        bufsend[0]=0x7f; //起始字节
        bufsend[1]=UPID; //接受者地址
        bufsend[2]=MYID; //发送者地址
        bufsend[3]=3; //数据长度
        bufsend[4]=0x14; //传感器类型 0x14--->HC-SR04 超声波测距
        bufsend[5]=x/256; //数据高字节
        bufsend[6]=x%256; //数据低字节
        for(i=1;i<=6;i++) //异或校验码生成
                t^=bufsend[i];
        bufsend[7]=t; //校验字节
        bufsend[8]=0xff; //结束字节
        return 9;
}

void DataRecvAnalysis(unsigned char len)         //
{
        unsigned char i,t=0;

        for(i=1;i<len-2;i++)
                t^=bufrecv[i];
        if(t==bufrecv[len-2])
        {
                switch(bufrecv[4])
                {
                        case 0x01:
                                if(bufrecv[5]==0x01)
                                {
                                        LED1=0;           //亮
                                }
                                else if(bufrecv[5]==0x02)
                                {
                                        LED1=1;
                                }
                                break;
                        case 0x02:
                             if(bufrecv[5]==0x01)
                         {
                                        SOUNDER1=0;                 //响
                                 }
                                else if(bufrecv[5]==0x02)
                                {
                                         SOUNDER1=1;
                                }
                                break;
                        case 0x05:
                             if(bufrecv[5]==0x01)
                         {
                                        PWM=1;          //不转
                             }
                                else if(bufrecv[5]==0x02)
                                {
                                    PWM=0;        //转
                                }
                                break;
                    case 0x03:
                             if(bufrecv[5]==0x01)
                                                  DataSend(bufsend,sendlen);
                                 else if(bufrecv[5]==0x02);
                                 break;
                   }
        }
}

//----------------------------------------------
void DataShowPreprocess(unsigned int t)
{
        showdata[0]=t%10000/1000;
        showdata[1]=t%1000/100;
        showdata[2]=t%100/10;
        showdata[3]=t%10;
}
//----------------------------------------------
//----------------------------------------------
void main()
{
        recvlen=0;
        Timer0Init();
        Timer1Init();
        UartInit();
        ET0=1;
        TI=0;
        RI=0;
        ES=1;
        EA=1;
        while(1)
        {
                if(t==10000)
                {
                        ET0=0;
                        t=0;
                        temp=ReadChaoshengbo();
                        DataShowPreprocess(temp);
                        sendlen=DataSendPreprocess(temp);
                        SBUF=bufsend[0];
                        ET0=1;
                }
                if(recvlen!=0)
                {
                        DataRecvAnalysis(recvlen);
                        recvlen=0;

                }
        }
}
//----------------------------------------------
void T0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seg4show(t%100/5);
        t++;
}
//----------------------------------------------
void SCOMM_ISR() interrupt 4 using 2
{
        unsigned char i,j;
        if(TI==1)
        {
                TI=0;
                ES=0;
                for(i=1;i<sendlen;i++)
                {
                        SBUF=bufsend[i];
                        while(TI==0);
                        TI=0;
                }
                ES=1;
        }
        if(RI==1)
        {
                ES=0;
                bufrecv[0]=SBUF;
                RI=0;
                if(bufrecv[0]==0x7f) //协议分析第一部分开始
                {
                        while(RI==0);
                        bufrecv[1]=SBUF;
                        RI=0;
                        if(bufrecv[1]==MYID)
                        {
                                while(RI==0);
                                bufrecv[2]=SBUF;
                                RI=0;
                                if(bufrecv[2]==UPID)
                                {
                                        for(j=3;j<20;j++)
                                        {
                                                while(RI==0);
                                                bufrecv[j]=SBUF;
                                                RI=0;
                                                if(bufrecv[j]==0xff)
                                                        break;
                                        }
                                        if(j<20)
                                        {
                                                if(j==bufrecv[3]+5)
                                                        recvlen=j+1;
                                        }
                                }
                        }
                } //协议分析第一部分结束
                ES=1;
        }
}

网友A(2021-03-12):
原理图能不能上传下